电桥常用的有哪些

楼主(2013-06-05):
       电桥的概念:用比较法测量各种量(如电阻、电容、电感等)的仪器。最简单的是由四个支路组成的电路。各支路称为电桥的“臂”。如图电路中有一电阻为未知(r2),一对角线中接入直流电源u,另一对角线接入检流计g。可以通过调节各已知电阻的值使g中无电流通过,则电桥平衡,未知电阻r2=r1·r4/r3。   原理简介:假设四个电阻固定,当s闭合时,若满足:“r3*r2=r1*r4”,即对角的电阻乘积相等,则此时ucd等于0,就是cd间没有电压。利用这个原理,当等式两边四个量中的一个为未知量的时候,如果调节其余的三个值能使得等式成立,那么用公式就可以得到未知量。但是实际上只要等式两边各有一个可以调节的可变电阻,那么另外两个电阻有一个是定值,则余下的另外一个必然可以得到。用这个原理可以做成电阻测量箱。而这个原理用的就是“电桥”的概念,或者说“平衡电桥”的概念。编辑本段常用电桥  常用的有惠登斯电桥和凯尔文电桥 各式电桥。
      惠斯通电桥
  惠斯通电桥测电阻   电桥是用比较法测量物理量的电磁学基本测量仪器,电桥的种类很多,测量中等阻值(10~106欧姆)的电阻要用惠斯登单臂电桥进行测量;若要测量更大阻值的电阻,一般采用高电阻电桥或兆欧表;而要测量阻值较小的电阻,一般采用双臂电桥(开尔文电桥)。电桥准确度高、稳定性好,所以被广泛用于电磁测量、自动调节和自动控制中。惠斯登单臂电桥是最基本的直流单臂电桥。 直流单臂电桥
凯尔文电桥
  凯尔文电桥又称“双臂电桥”。测量10^(-6)~10^2欧姆低电阻的直流电桥。图中r是跨线电阻(包括rx、rs两电阻器间的接线电阻、接触电阻及内部连接线电阻),rs是标准电阻。当调节r1、r2、r3、r4和rs使桥路中无电流(即灵敏电流计g的指针不偏转)时,将有下列平衡条件成立:r1r2=r3r4和rx=r1r2rs。rx的计算式与r无关,从而可减小接线电阻和接触电阻所产生的误差。

网友A:
测电缆与变压器线圈电阻等都要用到电桥,用万用表测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