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快速修理电烙铁内电热丝的方法

楼主(2013-06-05):
  电烙铁常见的故障是电热丝断裂。最简单的修理方法是将断裂处绞接,但这样连接后常因接点松动而出现火花,并且用不多久,接点又断裂。有一种快速可靠的修理方法:将电热丝从筒中取出,先除去断裂附近的氧化物,然后紧紧地绞接,绞接后在接头周围撒少许玻璃和电料瓷的混合粉末(将二者按6:1研磨而成),装好后,通电几分钟,粉末便熔化而附着在接点上。这样修理,接点就不会出现火花,并且也比较耐用。

网友A:
又学一招。

网友B:
艰苦朴素。。。。这个两块钱一根吧???还不够功夫钱。。。要学会算细账。。

网友C:
艰苦朴素。。。。这个两块钱一根吧???还不够功夫钱。。...

网友D:
从来没考虑过自己去修这玩意,坏了一直都是换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从来没考虑过自己去修这玩意,坏了一直都是换新的。

 狼牙比较奢侈。

网友E:
玻璃好找,电料瓷,哪里有,能介绍点儿经验不?

网友F:
有大功率的,这种方法就比较合适了

网友F:
怎么搞的,怎么回复了这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玻璃好找,电料瓷,哪里有,能介绍点儿经验不?

陶瓷性电材料,如电炉盘上的的瓷接头一类的。

网友G:
还有一种方法要简单些,铰接后撒点铜焊粉(成分好像是硼砂粉),通电后就熔接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