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277'' touch的回传求助

楼主(2013-06-05):
我想把MP277 10"Touch上的程序上传到笔记本上,遇到以下问题:

1、在使用回传时,一台MP277不允许回传,该怎么解决(也许下载程序时没将“回传”的钩打上);

2、另一台在使用网线回传时,总是提示“找不到pdz文件”,但是使用“备份”时可以正常备份,但是生成的.psb文件无法用WINCC flexible打开,该怎么解决,请知道的朋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下载程序时没将“回传”的钩打上,是上传不了程序的

网友B:
1,如果下载程序时没将“回传”的钩打上,是上传不了程序的

2,下载下来的程序是无法修改的,只能直接下载

3,建议找厂家要回源程序

网友C:
你先看看HMI上有没有CFC卡,没有卡肯定回传不的

楼主:
哦,多谢各位,感谢感谢!

网友D:
能备份的,但是备份文件是打不开的。支持同型号触摸屏下载。

网友E:
可以备份的但不能编辑   如果屏坏了的话 备份的程序只能下到同型号屏 还好是MP277不是OP17那种老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