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动力单元启动器怎么接线啊,求论坛高手指点

楼主(2013-06-05):
我们用的是淮安大金的液压动力单元如图:

求助高手这个怎么接线啊?那个微动力单元启动器是什么原理?微动力单元启动器见下图:

求高人指点,小弟感激不尽啊!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两根小线通电后,驱动大电流粗线

网友B:
这和汽车起动机的接线一样,自己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位师父请问你帮我画的那个接线图上标示电源的那个大接线端子是要个电机上用圆圈圈起来的端子短接在一起吗?然后另外连个小短接各接24v的正负?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

这位师父请问你帮我画的那个接线图上标示电源的那个大接线端子是要和电机上用圆圈圈起来的端子短接在一起吗?然后启动器上另外两个小接线端子各接24v的正负?

网友D(2016-12-16):
就以第一张图为例。第二张图是继电器,看第一张图,电机与继电器已经连接好,然后,继电器的另外一头接,正极,电机上的另外一头接负极。继电器上面两个小的接头接开关的,不知道你用不用电子发,用的话,也需要接线的,你现在描述的不够清楚,只能帮你到这里。不过你那电机跟继电器连接的好像是负极。所以就反过来一下就好了。但一般都应该是正极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