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atv61,PID手自动的实现,求大家指教。

楼主(2013-06-05):
PID手自动的实现,其手动时有一个电位器,自动由压力变送器的4-20ma信号反溃给定。设定什么参数才能达到以上述功能?

网友A:
看数字量输入点,有无PID开启,或者给定选择功能,如有则可通过开关量选择 。

如没有,那只有通过通讯写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给定1通道,给定1B通道,给定1B切换,给定2,到底怎么回事的?都 晕了

网友B:
直接把标准的4~20ma的电流信号输进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子就行

记住有些变频器在使用电压或电流输入时,需要拨一下里面的拨码开关

网友C(2013-09-16):
Fun-->PID    其中有手自动切换功能,将其分配为一逻辑输入端子即可

网友D(2013-12-03):
反馈用4-20ma;给定可以使用模拟量输入给定,通过DI来进行切换时是手动给定还是PID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