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这有PLC,为啥还用时间继电器呢?

楼主(2013-06-05):
这个柜子很奇怪,没拍出来的就是一个变频器了。一般都是说有PLC,可以理由PLC来完成时间继电器的功能的,可这设计居然还带2个时间继电器,设定值都不超过10秒,你们能猜到是为啥么?这2个时间继电器居然还只控制一个继电器的通断,然后这个继电器去控制一个电磁阀的工作。

网友A:
小雨10s的时间继电器是不是用来星三角却换的。。。。。。。。。。。。。。。

网友A:
走走。。。还用EM227模块了

小于10s时间继电器是不是用来星三角却换的。。。

网友B:
加了一个EM227模块,应该是一个DP网络从站,CPU自带通讯口没有用上,比如连接HMI或者串口通信啥的。

时间继电器,主要是需要时间可以设置的吧!

网友A:
对哦
是EM227
EM227才是DP
EM243是以太网

网友C:
大哥

这是控制什么设备的柜子

工艺描述哈。

楼主:
那两个电磁阀--控制2个气动阀,然后要根据现场工艺情况来调整时间的,所以用这两个时间继电器,其实很闹心的,很容易坏,上电后就不停的在那动作切换。今天折腾一天就是那玩意,不过就是折腾是否调整设定值来满足工艺要求,现在工艺出问题,真空管--会把料吸走。工艺要求就是下图这样的,一个2位2通阀的两个气路来控制:8-大气切换阀和9--真空切换阀的,一开另一个必须关的。

网友D:
这种情况直接调用内置的两个模拟电位器不就解决了么

楼主:
我觉得既然和DCS通讯了,在DCS上面做个设定时间的画面--更是完美哦。已经建议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两个电磁阀--控制2个气动阀,然后要根据现场工艺情况...

个人以为,这是一个类似于压滤罐的装置;主要是那两个电磁阀的位置和功能在工艺上不能满足要求,(不知道产品的性质、结构、比重);

网友F:
罐子应该是DCS的一个子系统,也就是这个罐子的厂家自己设计的的内控料位,一个中型的DCS系统可能有几十个罐子,不可能都用DCS的PID调节来控制自动料位。你这可能是工艺有问题,造成料位波动水平超过罐子厂家设计,工艺正常了,就不用经常调时间继电器了。真空管--会把料吸走,说明上料位没控制好,检查上料位传感器或工艺方面进料太快,7#排液口来不及将下腔液体排走,液位继续升高就真空管--会把料吸走。

网友G:
这个肯定不是星三角启动运转,如果在设备柜门还可以说是给现场操作人员调整,在内部的话这个只有技术员或者维修人员才能调整,如果有上位机或者触摸屏界面(如果没有触摸屏而且上位机在中控室的话这个也是可以理解)应该在上位设备调节才对,反正看起来有点怪倒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罐子应该是DCS的一个子系统,也就是这个罐子的厂家自己...

 真空管已经改过一次--抬高了,但是昨天试车效果还是不好!罐子据说原最早设计是有料位控制的,后因料位检测经常出错误,已经取消了,改成了现在的时间控制模式,还在折腾中.

网友H:
其实单独用时间继电器来控制是为了根据工艺条件调节时间更加方便直观一点。

网友I:
  我们的电柜门也是用单独的时间继电器来控制的,因为断电后 PLC 是不工作没电,但是柜子照明等还是有电源的,它是单独的,所有也是加有两个时间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走。。。还用EM227模块了小于10s时间继电器是不...

 那2个时间继电器的整定值最高是可以设定到99秒的。EM277走DP通讯--连接DCS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们的电柜门也是用单独的时间继电器来控制的,因为断...

 不会只是控制电柜们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们的电柜门...

 电柜门一般只用限位开关--控制灯光而已的。

网友J:
仔细读来,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K:
外部设定方便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罐子应该是DC...

工艺来的流量会变化,所以 时间控制模式不好用;还是加入料位检测才能解决·,换好的液位计,并加强检测。

网友L:
其实用PLC再用时间继电器有多种原因!说实话,我们机器就有这样用的,因为有很多机型对应一个系统,尽管可以修改一下程序达到延时的效果,但是为了简化操作,还是用了一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M:
我想这个系统这样设计是为方便时间调整,虽然程序里能做,时间间隔也可利用PLC电位器进行调整,但没有时间继电器调整直观\快捷

网友E:
很多工艺是要根据工况、时间段来调节不同的参数的!

网友N:
自动控制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传输用无线来做就更好。大为智通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很多工艺是要根据工况、时间段来调节不同的参数的!

网友P(2016-11-01):
时间继电器应该是人工频繁切换用的,虽然有plc,但是要用电脑输入才能切换时间,如果要频繁切换时间就要用到外部的时间继电器吧

网友Q:
其实单独用时间继电器来控制是为了根据工艺条件调节时间更加方便直观一点

网友R(2019-02-18):
1、方便调整时间

2、间接保护电路,时间继电器比PLC便宜,坏了方便更换。

网友S:
液位高于A点n秒后真空阀关闭、空气阀打开;液位低于B点m秒后真空阀打开、空气阀关闭。这两个时间分别通过这两个时间继电器调整。若下腔是空的,则刚上电时,由于程序不够完善,可能出现8号9号阀不停切换现象。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Q:
其实用PLC再用时间继电器有多种原因

网友T(2020-02-24):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罐子应该是DC...

那估计弄时间继电器,方便改时间吧?

网友U: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网友V(2020-07-09):
没有触摸屏,只好外置时间继电器,方便调整时间

网友W:
引用 网友V:
没有触摸屏,只好外置时间继电器,方便调整时间



有道理,

俩个时间继电器,是不是用来循环控制电磁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