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西门子plc程序造成无输出问题(机械手用)

楼主(2013-06-05):
用step7 v4.0    监视  Q0.2 Q0.5 有输出  但是plc224CN上Q0.2 Q0.5点的指示灯不亮也无输出。重新输入别的程序(一点输入全部Q点输出的测试程序)指示灯也亮,也有输出。本人是菜鸟,第一次编程序。恳求高手指点下!本人新账号,没有积分给各位,请大家谅解。等有积分是一定加倍给!谢谢!急用!

网友A:
1.双线圈输出,编译是不提示错误的

2.其他子程序可能对Q0.2及Q0.5有复位操作。比如

楼主:
1楼你好    我编译过没有错误,也没有复位Q0.2 Q0.5的地方   到是往下有控制输出Q0.2  Q0.5的地方    这个影响吗

网友B:
这个子程序在主程序了调用了吗?

楼主:
已经调用了 而且已经监视到Q0.2和Q0.5接通了,但是plc上指示灯就是不亮 也无输出!

网友C:
PLC的电源接了吗?

网友D:
plc224CN上Q0.2 Q0.5点的指示灯不亮也无输出

对于指示灯?你确定没有看错地方吗

没有输出?你是怎么检测的

网友E:
检查下有没有FORCE强制

网友F:
强制看看是否有输出,有的话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1楼你好    我编译过没有错误,也没有复位Q0.2 ...

   你这是重复输出,那个 CPU 上的实际输出是你 PLC 最后一个输出条件满足才能输出,建议在程序中 Q 点输出只能有一个输出才是正确的.

网友H:
逻辑错误,好好看看程序吧!

网友I:
看程序后面是否有对Q0.2和Q0.5的重复输出,可以再交叉引用中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1楼你好    我...

谢谢你!根据你的提示我查过了,后面的程序有对Q0.2  Q0.5  的重复输出!前面的是接通状态,后面第20条指令输出的Q0.2  Q0.5  是断开状态!我明天下到机子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逻辑错误,好好看看程序吧!

谢谢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程序后面是否有对Q0.2和Q0.5的重复输出,可以再...

谢谢   我一定好好查查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1楼你好    我编译过没有错误,也没有复位Q0.2 ...

 对于相同地址的输出点,最好不要多次引用.会造成逻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