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经常性的跳闸,没办法了

楼主(2013-06-05):
CPU是siemens315-2DP, 控制的设备在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经常就停止运转了,而且马上启动也能运转起来,报警记录上没有任何显示,是什么原因,请各位专家给支支招了 谢谢了

网友A:
先查查线路,再看程序,最后怀疑PLC

网友B:
检查下外委线路是否有接触不好的地方,造成了累似正常停车那样的情况,所以PLC不报警。比如外部按钮啥的。

网友C:
1、原程序编撰者给你下了蛊(这个可能性最大,现在很多程序编撰者好的没有学会但是歪门邪道学了很多);

2、系统总线异常(这个问题凡是选用跟西门子DP总线一样的设备,全部有这个问题,原因在于西门子的DP总线材质是2根硬铜丝,在设备工作的长期震动下导致接触不良或者氧化导致接触不良),解决办法是以后彻底废弃该类型总线,如果该品牌PLC只支持DP总线则只有废除该PLC;

3、正常停车按钮质量不佳(这种异常可能估计不到万分之一);

网友D:
找出可能引起停机的所有故障点,一一排查,可能是有哪个点误动作造成的。

网友E:
好吧,对于我的建议是用摇表,摇下对地电阻。查查漏电流

网友F:
找份IO表,看看哪些点是能导致异常停机的,检查外部线路,对预判的点在PLC里用上升沿做个保持位以确认自己的判断!再观察PLC在停机时各指示灯有无出现异常,异常有无周期性或在设备运行到某个节点就出现异常。多观察分析!

网友G:
引用 网友C:
1、原程序编撰者给你下了蛊(这个可能性最大,现在很多程...

 小熊经验多,分析的比较透彻。

网友H:
  控制的设备在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经常就停止运转了?

1,不太明白你所说的设备停止运行是指哪块?

2,建议检查现场有关的 I/O 点信号有错不?是不是运行条件不满足引起

3,PLC 没有任何报警信息,只能说明这个错误可能性不是 CPU 的故障引起

网友I:
这个最大的可能性是地线误接造成的有可能24V-和地线接在一起了,用万用表查查,再查查设备是否带电!期待问题原因!

网友J:
这个就要现场维修经验了,前面大佬都给出了分析方向,观察,分析,再观察,再分析。。。。。。最后查到问题,原来就是。。。。。。。

网友K:
如果以前是好的就要重点检查外部接线了,首先是电源。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印象深刻呀。

         当时是厂家用了两年的项目,CPU是315-2DP,经常性出现设备突然停止,然后重启照常运行。我去现场忙了几天,首先检查电源线有无松动、DP网线、降低波特率,发现故障依旧,最后想起故障在中午时出现最多,也就是温度升高的时候,想到逐个地方检查时在烘干室出口有一接近开关,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撞坏,没有人更换,询问厂里维修工,他们说这个开关暂时不用,所以就没人管。

       当我拿这个接近开关直接碰到金属时出现打火,并且设备停止运行。看来原因就在这里了。 分析原因:当温度升高时引起接近开关的轻微短路,远程站电源中断,设备停机,把坏的开关拆除后观察了一天,设备恢复正常。

网友L:
1.如果DP网络出现接触不好,出现那种闪断的情况的话 ,那你看看你的程序是不是下载了空的OB86 如果是的最好在里面编写相应的程序,以便DP网络上出现闪断的情况也好查找原因 见过好多编程的人都下个空的诊断组织块,这样做很不好,尤其在网络站点比较多的情况下。如果程序里没有OB86的话 ,出现DP网络接触不好的话,CPU会进入STOP模式。

2,你说的 控制的设备在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经常就停止运转了,而且马上启动也能运转起来,报警记录上没有任何显示   那你的设备停止运转的时候有没有看设备指示灯呢是个什么样的呢  设备停止运行 是不是等待么个条件的到来呢 如么个工位的传感器呢 或是其他I/O信号接触不好呢 也有可能是干扰 所以要把你的出现的情况尽量说明白了 范围尽量缩小 这样人家回答才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