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触摸屏在用户窗口上怎样进入系统属性设置

楼主(2013-06-05):
有谁知道触摸屏在用户窗口里面怎样直接进入系统属性?(一般是通电开机时可以选择点击触摸屏进入)但现在我想从用户窗口里面掉出。可以吗?

网友A:
   可以的呀,搞个什么退出运行系统就能进入 CE 系统

网友B:
这个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做一个这样的按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