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如何设置密码来保护一个数值输入元件

楼主(2013-06-05):
我想在维伦触摸屏里面放置一个数值输入元件,但要求只能通过密码才能输入,请问如何操作!

网友A:
设置权限啊,用用户组来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置权限啊,用用户组来保护

网友C(2014-09-20):
我也遇到楼主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吧,可否赐教一下啊。

网友D(2015-07-24):
<此处内容被屏蔽>  真垃圾的东西。设个密码还这麻烦  真脑残

网友D:
我就没见过这么<此处内容被屏蔽>的东西。设个密码比操她娘还复杂

网友E(2016-03-15):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随便发的。

在系统参数设置里,设置你想要的等级,密码,种类。

在页面中加两个数值元件LW 9219,LW 9220,一个为操作者,一个为密码。在密码数值元件的数安格式中可钩选密码。

再在页面中加一个数值元件,地址为你所要的内存地址,在安全中选择你要设置的用户限制类别,和所需操作。

网友F(2019-09-03):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楼主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吧,可否赐教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