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奇怪的用电故障

楼主(2013-06-05):
今天碰到一个特奇怪的现象,有一个门卫室里只有一个插座,一盏双管日光灯,一个吊扇,开日光灯时正常,但一旦将吊扇开启,日光灯就不亮了(应该是电压过低),插座上如果烧水的话,吊扇也不会转了,反正只能有一样东西可用,同时使用其中二者均无法全部正常工作。请教各位这是咋回事呀。我的判断应该是有漏电。

楼主:
补充一下,这几样东西接在一条线路上的,由一个开关控制,我量电压时有230V电压。

网友A:
不能用是指的开关跳闸吗?

网友B:
线路线径过细过长,接线不良,带不起负载;或接线错误把风扇和日光灯串联接到220伏电源上了。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可先注意一下负载时的电压。

网友D:
仔细检查一下日光灯、电扇、插座的接线方法。

网友E:
这个怎么搞出来的,我也想学一下

网友F:
路线径过细过长,接线不良,带不起负载;或接线错误把风扇和日光灯串联接到220伏电源上了。

网友G:
路线径过细过长,接线不良,还有可能是漏电的可能

网友H:
真奇怪了,难道你接错线了.

网友I:
很明显:如果以前都可以用的,那就是近段时间你的主线路上有的地方快断了,有可能是开关虚接或者主线被老鼠咬的还连着一点点。如果是自从接上就不可以用,那就是主线太细。

网友J:
楼主,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我们学习下

网友K:
如果可以正常烧水的话,应该可以排除压降问题了,要知道,日光灯和吊扇只有数十瓦,烧水最少也是1000瓦左右。

串接可能性不大,既然说是接在一个开关上(应该是那种暗装双开单插组合开关),那么只有一个结果:开关坏了!

网友L:
原因是:电源进线零线断,保安室实行保护接零。接地电阻又较大,当只打开一个电器时,该电器实加电压可能有180—200v,可以工作,当投入两个电器时,电压会变成150v或更低,而无法工作,压降被接地电阻所消耗。

网友M:
应该是电线虚接了,能经过的电流是一定的;我们厂里来了个新人后有过几次出现这类似的问题,像有一次,在同一个空开下接有两台气保焊机,只有一台能用,后来查明,是新来的这个人把线没有接好,虚接了。导线只是搭边。像这种情况电压应该是正常的,电流很小;关电源后,你可以用手扯一下接头处试一下,很好查的。

网友N:
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理解,电压正常,带一个灯正常,在加一个就出故障可以肯定是你的零线接触不是很好可能氧化小负载或者空载是发现不了的 。你把零线重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