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斯保护装置怎样投入运行?

楼主(2013-06-05):
  瓦斯保护装置应按以下规定投入运行:

(1)变压器运行时,瓦斯保护应投入信号和接入跳闸;备用变压器的瓦斯保护应投入信号,以便监视油面。

   当一台断路器控制两台变压器时,如果其中一台转为备用,应将其重瓦斯改接信号。

(2)在变压器的运行中滤油、加油和换硅胶时,应先将重瓦斯改接信号,而变压器的其他保护装置仍应接入跳闸位置。工作完毕,只有变压器的空气排尽,才可将重瓦斯重新投入跳闸位置。

(3)如果油位计指示的油面显著升高,或者油路系统出现异常现象,为查明原因,需要打开各个放气(或放油)塞子和阀门,以及需要检查吸湿器或进行其他工作时,必须先将重瓦斯改接信号,然后开始工作,以防瓦斯保护装置误动作跳闸。

网友A:
瓦斯安全更是不能大意。希望出现更多保护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