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G7在电梯应用中溜钩,求解

楼主(2013-06-06):
昨日,在一现场调试一台安川G7变频器15KW的。应用于电梯。溜钩,不能正常使用,根换同等容量安川G5使用正常。参数设定一摸一样,A1-02=3,B1-01=0,B1-02=1,B1-03=1,C1-01=2.3,C1-02=2,C6-02=3,

D1-01=0,D1-02=0,D1-03=43,D1-04=0,D1-17=6,E1-04=50,E1-05=380,E1-06=50,E1-13=380,E2-01=35A,E2-04=6,E2-11=11.2,F1-01=1024,H4-02=1,H4-02=1,H4-05=0.5,L1-01=1,L3-04=0.以上参数设置后自学习,带PG-B2反馈卡。调试过程中停不平,看电机有溜钩现象。在同等参数下更换G5无溜钩情况,求高手指点怎么解决。。

网友A(2013-07-27):
b6组的DEWLL功能,b6-03和b6-04频率和时间调下,安川机器一般不用这么调的,除非在极限状态下才这么调。不知道你控制抱闸是用的那个参数?一般控制抱闸用频率检出,也就是多功能输出调成5,带PG时调成37

网友B(2013-09-07):
控制抱闸用频率检出,多功能输出无PG卡用0,有PG卡用37,我们也是起重行业,有PG的用5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