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内零线接法的问题

楼主(2013-06-06):
请教各位高手,我所在的单位有个MCC柜,进线是三相四线的,柜内有2个零线铜排,其中一个与配电柜外壳连接固定,另一个接进线的零线与外壳之间采用绝缘柱固定,而单相负载的零线接到了与配电柜外壳连接的铜排上,请问这样接正确吗?

网友A:
不正确,应该不规范,“两个零线”叫法就不对一个叫地线PE,一个叫零线N,PE是连接大地的,N是连接变压器中心点的,若变压器的中心点N也连接到了大地,PE和N是可以接一起的,不然就不能接一起。若变压器的中心点接地了就编号PEN

网友B:
楼上的回答很正确,补充一下,普通的断路器使用没问题,如果是漏电断路器会跳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正确,应该不规范,“两个零线”叫法就不对一个叫地线P...

网友:
我知道不能叫2个零线,只是他的单相负载零线接到了与配电柜外壳连接的铜排上,而进线的零线接到另一个铜排 这两个铜排之间是绝缘的。

网友D:
 这个不是两个零线,一个叫地线PE,一个叫零线N,

  但是看你的变压器出线是如何接,如你变压器出线中性线接地的话,到你现场这个柜子是可接线接零保护共用.

网友E:
一个是地线,柜内用电设备的接地线可以接到这个铜牌上。另个是零线,也就是N,用电设备的N线可以接到这个铜牌上。

网友F:
  “进线是三相四线的”,表明变压器应是中性点接地;两个铜排,“其中一个与配电柜外壳连接固定,另一个接进线的零线与外壳之间采用绝缘柱固定”,说明接进线的零线铜排与大地相连,但另一铜排没与大地连接;“而单相负载的零线接到了与配电柜外壳连接的铜排上”,如果配电柜外壳本身与大地作了可靠连接,倒也无妨,否则,单相负载零线就没与变压器的零线连通,这是不允许的。正确地接线,两个铜排 ,一个接工作零线(N)用,单相负载零线接于此;另一个接保护零线(PE)用,配电柜外壳与柜内设备外壳均接于此处。两个铜排最终要与变压器中性线相连。

网友G:
经过几层楼的夯实基础,总该明白了.

网友H:
这是典型的局部TN-S系统,或叫TN-C-S系统。正确接线应该是:电源零线接在PE排上(外壳),PE排与N排用导线连接。

再重复:供电系统没有叫地线的那根线,在电源处,PE和N是从一点引出的。可以叫保护零线和工作零线。

网友I:
用绝缘柱固定的电排叫工作零线排N,而没有绝缘柱固定的电排叫保护零线排PE。

电箱连接供电可以制式是:TT、IT、TN-C、TN-C-S、TN-S。

如果供电方式是:TT、TN-C。用大于供电地、零线线径导线将两电排连接。然后将供电地、零线连接于工作零线排上。

其他供电方式分别连接于各名称的进线。

网友I:
三相四线制供电方式,单相负载的零线接到了与配电柜外壳连接的没有绝缘柱铜排上,请问这样接正确吗?

不正确!单相负载零线应该接于有绝缘柱的工作零线排那根电排上,以示与工作零线的关系。

网友J:
我们实际的配电柜,变压器中性点和变压器外壳连接一起接大地,    配电柜外壳和变压器外壳连接,  中线点用电线接到配电柜上<此处内容被屏蔽>绝缘子与电柜外壳绝缘,所有的N线与此连接<此处内容被屏蔽>,但此N线对电柜外壳有2V电压??

网友I:
三相四线制供电方式是普通的俗称,而实际包括两种供电制式:TT、TN-C。因为它们都是三根相线和一根TT的地线或TN-C零线。所以现在在有剩余电流保护器(俗称漏电保护器)使用保护下,都能转换为有漏电保护的三相五线制供电方式。只要是TT制式的地线设置规范,已经转换为三相五线制对使用者相对来说使用安全几乎是相同的。

网友K:
       配电柜里的两个铜排接线端子一个是接零线(N)的,另一个是接地线(PE),与配电柜外壳相连接的是接地端子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