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之三接触—功能应用

楼主(2013-06-06):
S7-200之三接触—功能应用

S7-200之间的通讯

S7-200 与 S7-200 之间的通信常用于实现多个S7-200 CPU模块之间的数据交换。S7-200 与 S7-200 之间的通信方式有网络读写(PPI)通信﹑以太网通信﹑电话网Modem 通信﹑MD720-3无线通信等。由于S7-200 CPU模块只能做MPI从站,S7-200 CPU 模块的扩展模块 EM277 也只能做 MPI 从站或 Profibus DP 从站,所以S7-200 与S7-200之间不支持MPI通信﹑Profibus DP 通信等通信方式。本文将从以下方面详细介绍S7-200与S7-200之间的通信:

1. S7-200与S7-200之间有哪些通信方式

2. 如何选择用于S7-200与S7-200之间的通信方式

1. S7-200与S7-200之间有哪些通信方式

S7-200与S7-200之间的通信方式灵活多样,常用的通信方式有如下四种:

• 网络读写(PPI)通信

• 以太网通信

• 电话网Modem通信

• MD720-3 无线通信

提示:除了以上方式,您也许会想到Modbus通信和自由口通信。这两种方式可以用于S7-200之间的数据交换,但是不是我们推荐的常用通信方式。因为使用Modbus通信和自由口通信时您需要编写大量的程序,并无法很好的保证通信的准确性和实时性,Modbus 通信和自由口通信是常用于S7-200CPU与第三方设备或仪表之间的数据交换方式。

1.1 网络读写(PPI)通信

PPI 协议是S7-200专用的主从通信协议.利用此方式可以实现S7-200与S7-200间的数据交换。这种通信方式利用CPU集成通信口即可实现,配置简单。通信中,主站设备将请求发送至从站设备,然后从站设备进行响应。具体如下图所示:

楼主:
实现网络读写(PPI)通信可以使用以下两种方法:

第一,使用Step 7 Micro/Win编程软件中指令向导中的NETR/NETW向导;

具体方法和相关注意事项请参考《西门子 S7-200•LOGO!•SITOP 参考》(更新版)S7-200 PLC->通信->网络读写(PPI)通信。

第二,使用NETR/NETW指令,需要客户自己编写程序实现。

详细的编程设置及例子程序请参考《S7-200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手册》第6章S7-200指令集->通信指令->网络读写指令。

提示: NETR/NETW向导使用简单,不用大量编程,只需按照向导步骤设置参数,因此不易出错。推荐采用向导的方法实现网络读写(PPI)通信。

使用网络读写(PPI)通信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只有PPI主站需要配置或编程,从站不需要配置;

第二,主站既可以读写从站的数据,也可以读写另一个主站的数据;

第三,在一个PPI网络中,与一个从站通信的主站的个数没有限制,但是一个网络中主站的个数不能超过32个;

第四,由于S7-200 CPU集成的通信口是非隔离的。因此在一个PPI通信网络中,一个网段的距离不能超过50米。如果通讯距离超出50m,应在通信网络中使用中继器。如下所示:

提示:在上图中,通常扩展一个中继器可延长通信网络50米,但如果扩展一对中继器,并且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节点,中继器之间的距离可达到1000米。

在网络中使用中继器的具体方法可参考《S7-200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手册》第7章 网络通信->网络的建立->在网络中使用中继器

楼主:
1.2 以太网通信

S7-200PLC可以通过智能扩展模块CP243-1连接至工业以太网中。这样,S7-200之间就可以通过以太网进行数据交换,如下图所示:

使用以太网通信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S7-200与S7-200之间采用以太网通信方式必须增加CP243-1以太网通信模块,且一个S7-200CPU只能连接一个CP243-1扩展模块;

第二,CP243-1不是即插即用模块,需先通过Step 7 Micro/Win编程软件对其组态;

第三,CP243-1可同时与最多8个以太网S7控制器通信,即建立8个S7连接。

更多关于CP243-1模块的使用问题可参考文档《S7-200 以太网模块系列 CP243-1》

以太网通信请参考《西门子 S7-200•LOGO!•SITOP 参考》V0.95版(更新版)S7-200 PLC->通信->以太网通信(CP243-1)

S7-200与S7-200之间的以太网通信编程可参考《CP243-1快速入门》《以太网模块技术手册》

1.3 电话网Modem通信

S7-200与S7-200之间的电话网Modem通信常用于异地通信,在S7-200与S7-200的本地通信中不常用。

如下图所示:

电话网Modem是通过S7-200 CPU的扩展模块EM241调制解调器模块来实现的。在公共电话网或小交换机的模拟音频系统中,使用电话线连接EM241上标准的RJ11电话接口,对EM241 进行相应的配置编程即可实现S7-200 CPU之间的数据读取或写入。

电话网Modem通信(EM241)请参考《S7-200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手册》第10章创建调制解调模块程序

电话网Modem通信注意事项请参考《西门子 S7-200•LOGO!•SITOP 参考》V0.95版(更新版)S7-200 PLC->通信->电话网Modem通信(EM241)

EM241与EM241之间的通信编程请参考《EM241快速入门》

楼主:
1.4 MD720-3 无线通信

MD720-3无线通信也常用于异地通信,在S7-200与S7-200之间的本地通信中不常用。如有需要通信的模块在异地或现场不适宜布线等原因,可考虑采用此通信方式。

S7-200与S7-200之间通过MD720-3无线通信模块可以实现以下两个功能:

• 终端模式:短消息功能

• OPC模式: 数据交换功能。

第一,如下图所示:MD720-3 终端模式用于S7-200与S7-200之间互相收发短信。此通信方式不需要OPC中心站,只需要在需要通信的每个S7-200 CPU右侧都扩展MD720-3无线通信模块,配置天线﹑西门子PC/PPI串口电缆等硬件,并且在MD720-3模块中插入SIM卡。

终端模式需要的硬件软件配置﹑库指令的下载及编程请参考《S7-200 PLC 通过MD720-3 发送短消息》

第二,如下图所示:MD720-3 OPC模式用于S7-200与S7-200之间进行数据交换。此通信方式除了配置以上与终端模式相同的硬件之外,还必须配置OPC中心站,即必须使用SINAUT MICRO SC OPC服务器软件和OPC客户机软件。

OPC模式需要的硬件软件配置请参考《SINAUT MD720-3的GPRS通信》

OPC模式编程的库指令 下载

MD720-3 OPC 模式编程请参考《SINAUT MD720-3功能块编程入门》

更多信息请参考《MD720-3技术手册》

1.4 MD720-3 无线通信

MD720-3无线通信也常用于异地通信,在S7-200与S7-200之间的本地通信中不常用。如有需要通信的模块在异地或现场不适宜布线等原因,可考虑采用此通信方式。

S7-200与S7-200之间通过MD720-3无线通信模块可以实现以下两个功能:

• 终端模式:短消息功能

• OPC模式: 数据交换功能。

第一,如下图所示:MD720-3 终端模式用于S7-200与S7-200之间互相收发短信。此通信方式不需要OPC中心站,只需要在需要通信的每个S7-200 CPU右侧都扩展MD720-3无线通信模块,配置天线﹑西门子PC/PPI串口电缆等硬件,并且在MD720-3模块中插入SIM卡。

终端模式需要的硬件软件配置﹑库指令的下载及编程请参考《S7-200 PLC 通过MD720-3 发送短消息》

第二,如下图所示:MD720-3 OPC模式用于S7-200与S7-200之间进行数据交换。此通信方式除了配置以上与终端模式相同的硬件之外,还必须配置OPC中心站,即必须使用SINAUT MICRO SC OPC服务器软件和OPC客户机软件。

OPC模式需要的硬件软件配置请参考《SINAUT MD720-3的GPRS通信》

OPC模式编程的库指令 下载

MD720-3 OPC 模式编程请参考《SINAUT MD720-3功能块编程入门》

更多信息请参考《MD720-3技术手册》

楼主:
2. 如何选择用于S7-200与S7-200之间的通信方式

针对以上常用的四种通信方式,我们该如何选用S7-200与S7-200之间的通信方式呢? 根据现场实际需求及通信模块的使用条件,我们提供以下几种参考:

• 如果需要进行通信的S7-200 CPU集成的通信端口未被占用,S7-200 CPU模块都在本地,通信距离不远,且通信速率要求不高,那么可选用网络读写(PPI)通信;

• 如果需要进行通信的S7-200 CPU集成的通信端口已被占用,或通信距离较远甚至达到几千米,或通信速率要求达到M bits/s,那么可选用以太网通信;

• 如果需要进行通信的S7-200 CPU模块分布在相距很远的异地,并且模块之间数据交换量不大,实时行要求不高,我们可考虑选用电话网Modem通信;

• 如果需要进行通信的S7-200 CPU模块相互之间要求有短消息收发或实时性不高的数据交换,并且现场环境不适宜布线,或模块相距很远或分布在异地,且现场环境满足GPRS条件,那么可选用MD720-3 无线模式。

当然,选用S7-200与S7-200之间的通信方式不仅仅依据以上条件。除此之外,我们仍应该考虑模块的使用环境﹑调试﹑维修﹑成本等因素。

S7-200与S7-200之间的通信方式比较可参考《西门子 S7-200•LOGO!•SITOP 参考》(更新版)S7-200 PLC->通信->编程通信->可能的通信方式->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