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的区别?

楼主(2013-06-06):
大家都来讨论一下————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的区别

各抒己见,说出自己的理解……

对刚刚走出校园的朋友们应该会有一些帮助吧

楼主:
开环闭环之分,不进不带位置反馈伺服有位置反馈。电机上有编码器。
   步进电机是驱动器发出的电脉冲转化为动能。步进电机接到一个脉冲信号,电机就会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步距角)它的位移和定位是一步一步来完成的。控制脉冲个数来完成唯一,定位。
   伺服,有一个永磁的转子,UVW来控制磁场。在磁场作用下完成位移,并且电机的编码器把实际位移量反馈给驱动器。驱动器再进行比较在做进一步调整。

楼主:
首先二者都是特种电机,都能精确控制速度。但是二者控制速度的原理不同:伺服电机是闭环控制(通过编码器反馈等完成),即会实时测定电机的速度;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输入一个脉冲步进电机就会转过一固定的角度,但是不对速度进行测定。

其它的不同,伺服电机的启动转矩很大,即启动快。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达到额定速度。适宜频繁启停而且有启动转矩要求的情况,同时伺服电机的功率可以做到很大,在生产中用的很广泛。

步进电机的启动,就比较慢,要经过频率从低到高的过程。

步进电机一般不具备过载能力,而伺服电机的过载可是很厉害的

楼主:
PLC控制伺服电机的简单应用!

速度模式和位置模式的控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