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7S411 COM2口RS232通讯问题

楼主(2013-06-06):
请问各位前辈 我用B07S411 COM1口就能实现RS232通讯(用串口测试)为什么COM2口进行RS232通讯就有问题了,有发送,可是串口就没有接收

网友A:
第一个口是标准的232,后面2个口是可选择的232、485、422可选的,如要使用需要设置的或者内部跳线。

网友B:
需要设置通信口属性

网友C:
你什么PLC 我欧姆龙CP1H也是如此 COM1可以 COM2无论如何设置都不行 台达技术支持也说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端口Pin定义一样,需要设定的。另外,我记得Com1和Com2一个公一个母端子的,注意线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