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陆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13-06-06):
公司有一台设备是欧陆590的调速器,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变频器没有报警,但运行指示灯不亮,电机也不能工作,接触器是吸合的,变频器380输入正常,然后在给信号后,变频器输出没有,请问怎么回事,,在线等帮助。。。。

网友A:
参数设置对了么?先检查下参数设定吧。

网友B:
启停信号没给下去,肯定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