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11 COM2口RS232通讯问题

楼主(2013-06-06):
请问各位前辈 我用B07S411 COM1口就能实现RS232通讯(用串口测试)为什么COM2口进行RS232通讯就有问题了,有发送,可是串口就没有接收

楼主:
各位前辈 赐教啊 弄得我都恶心了

楼主:
什么情况啊 高手在哪里

网友A:
你都没有说清楚触摸屏起一个什么作用。。。主站,还是从站。。

网友B:
第二个口--是不是可选的通讯口,需要设置的。232或485可选呢?

网友C(2013-07-06):
个人觉得,应该是COM1和COM2的引脚定义不同造成的;建议查看一下随机手册:RX+、RX-、TX+、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