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的脚本程序怎么编写?

楼主(2013-06-06):
最近想做一个力控的组态,为了达到比较好的效果,想做一个风扇旋转,这个风扇有两种状态,一个正转,一个反转,而且颜色不一样,但是都用在一个电动阀上,可是力控的这个风扇图形,没有隐藏的功能,我想用脚本程序来使它隐藏,脚本程序如下:IF Q2_0.PV=1;#监控窗口.#FCFan41.ShowEx(0);endif,我的意思是如果Q2_0.PV=1则 监控窗口中的FCFan41这个图形隐藏,但是,编译的时候,出现错误。请求帮助!急!!!!

网友A:
实在不行就调用两个窗口。就是麻烦点儿

网友B:
做2个图层,各自调用即可

楼主:
看来力控要玩啊,都没有一个技术出来说一下!不行换成别的算了!

网友C(2013-08-20):
你直接双击你窗口中的41图形 选择隐藏 表达式就选择Q2_0.PV这个  表达式为真时隐藏即Q2_0.PV=1的时候41图形就隐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双击你窗口中的41图形 选择隐藏 表达式就选择Q...

双击了,也不行出现如下画面,

网友D:
JMControl直接支持3D,这种要求很容易实现,如有兴趣可请登陆:www.bjjianma.com下载

网友E:
IF Q2_0.PV==1,判断用恒等于,赋值用一个等号。是你的语法写的有问题。

网友F(2018-09-27):
4楼的方法可以啊!

网友G(2018-10-30):
我也想要学习脚本,谁能教我

网友H(2020-02-23):
语法有误,应该是IF Q2_0.PV==1 then #监控窗口.#FCFan41.ShowEx(0); endif

网友I(2022-08-29):
IF Q2_0.PV==1 then

#监控窗口.#FCFan41.ShowEx(0);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