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结构化编程中的EN,ENO是什么意思?怎么使用?

楼主(2013-06-06):
如上图。

PLC结构化编程中的EN,ENO是什么意思?怎么使用?d是什么?

看不懂,有谁能详细讲解一下吗?跪谢@!

网友A:
 没有玩过 结构化编程,这个真不会呢

网友B:
我先大体说一下吧,不一定全对啊。这种形式在西门子的200里面就有。也不能说完全只是结构化编程才有啊。对于符合IEC的好像很多都有啊。EN是使能的意思,这个引脚起作用了模块才能被驱动。ENO,输出使能,意思是这个模块被驱动了,他才能继续驱动下级的连接。

网友C:
EN代表使能输入,也就是说,EN为ON,功能块才能运行。

ENO代表使能输出,也就是说,功能块执行完毕,ENO输出为ON,请注意,ENO为ON仅代表功能块被执行了,不代表被正确执行,这一点请务必注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N代表使能输入,也就是说,EN为ON,功能块才能运行...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至于d代表的意义,那你就要结合使用的PLC品牌以及具体指令(PLS)看了。

网友E(2017-10-17):
D为目标地址

网友F(2023-04-07):
楼主你这个块是从什么编译平台拖出来的?不同的开发环境,这个块描述不一样吧,应该要看开发的说明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