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免共振,变频器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3-06-06):
   对于共振,记得小学自然课上看到过一副插图,说是某个军队的骑兵队伍路过一坐大桥时,由于步伐绝对一致,引起了桥梁的共振,最终大桥不幸夭折,损失了大批的人马。

   为了避免机械系统及电机固有的振动频率所产生的共振,需要在变频器的“跳跃频率”进行设置

   出厂设定一般是10HZ,最小可设置0.0HZ,最大可设置400.0HZ

网友A:
这个只能凭经验值或者进行实测来确定了。不同形状,不同重量,不同材质。甚至不同环境的共振频率都有区别。

网友A:
一般都不管这个,除非现场特殊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不管这个,除非现场特殊要求。

 我有见到钢结构过震动特别厉害的场所

网友B:
现场调试决定跳跃频率,

网友C:
楼主的--无效,这个是错误的了。为了避免共振,就是要把共振点的频率--进行设定,设备跳开那个频率运行。

网友D:
找到共振频率,貌似也是比较难的,而且是比较危险的。我原来见过,结果是烧毁了一台电机。后来加前置电抗器,改善供电,才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