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结构化编程,这几条语句是什么功能?

楼主(2013-06-06):
这是三菱GX WORKS2编程软件里面自带的一系列语句,可以直接拖到编程框里去,但是这个TIME_TO_BOOL我找遍所有三菱的手册,怎么也找不到这条语句的功能是干嘛的。

这条语句的功能块是这样的

这条语句的ST语言格式是这样的

TIME_TO_BOOL( ?TIME__TIME? );

像这样的语句有很多,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哪里有介绍,感觉功能块ST什么的学起来好困难啊,都没有地方入手,有高手指点一下方向吗?

网友A:
你只要看到带有XX_TO_XX的指令,都是类型转换指令,之所以你觉得ST学起来困难,主要因为:

1、你缺乏高级语言编程经验,如C,特别是 ST这种类Pascal的语言。

2、你学习的是非标准的ST,三菱为了兼顾在早期的编程方式,所以其ST的变化比较大,如果要 学习ST,应从最标准的ST入手,如富士,研华,菲尼克斯以及腾控使用的KW-MultiProg。

网友B:
标准的ST,应该从Codesys入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标准的ST,应该从Codesys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