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有人能解释下这两条指令吗!!!

楼主(2013-06-06):
三菱q系列的,,,谢谢了。

网友A:
那两条是循环指令,当前面条件允许后,开始进入循环,最后把结果存入数据寄存器D8104跟8106里,望能采纳,谢谢

网友B:
是四则运算的除法 跟减法。。。

R9204 除于 K60 结果存放到D8104

R9205 减去 C205 结果存放到D8106

。。。。

网友B:
是四则运算的除法 跟减法。。。

R9204 除于 K60 结果存放到D8104

R9205 减去 C205 结果存放到D8106。。。。

请看下图:

楼主:
谢谢各位了,学习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四则运算的除法 跟减法。。。R9204 除于 K60...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两条是循环指令,当前面条件允许后,开始进入循环,最后...

有那个品牌会是这样的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四则运算的除法 跟减法。。。R9204 除于 K60...

就是除和减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两条是循环指令,当前面条件允许后,开始进入循环,最后...

 这是在误人子弟

网友G:
请问下R9204 ,R9205 这是什么元件呢?

网友H:
你可也直接F1帮助就可以了,或则仿真一下就OK了,这样学习才事半功倍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R9204 ,R9205 这是什么元件呢?

R是文件寄存器

网友I:
文件寄存器 用于存储 工件大量信息 在上位机显示  便于管理

例如 工件编号 尺寸 重量 型号 流经工序的加工时间 等等信息

对于分析产品品质 设备问题点 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维护起来是很麻烦

对硬件要求很高 如此大量的信息 可想而知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R9204 ,...

那R9204里面储存的是wenjian文件数量的值还是文件的值啊?

网友K:
其实永宏PLC的R寄存器有什么用啊?三菱的没接触过,求教

网友L(2013-10-30):
就是加减运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