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下位机怎么回写给服务器??

楼主(2013-06-06):
  请问下 下位机从opc服务器读取数据功能 可以通过 服务器的数据跳变更新 触发下位机的datachange事件进行读取,  但是下位机计算出了值 怎么回写给服务器呢???

网友A:
我觉得应当是下位机计算出了的数值,放在哪个存储区,用opc服务器读取这个地方,就能知道了,下位机会自动传回信号!

网友B:
opc服务器 是什么 ? WINDOS CE 系统的 HMI 可兼做 服务器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