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动机换向器的维护与保养

楼主(2013-06-06):
   正常运行的换向器,应具有平滑的圆柱形表面,且表面有一层紫红色的光亮氧化膜。这层氧化膜既可保护换向器,又可改善换向,因此要加以保护,不得擦去。

   对换向器的维护保养,应做到以下几点:

(1)在不运行时要、用干净的毛刷或蘸酒精的布清除换向片间的污垢,擦净换向器接触面,必要时用压缩空气吹净电刷粉末。

(2)按时测量换向器表面的偏心度(不得大于0.1毫米);如果换向器吗、表面灼伤或有熔渣,应磨平灼伤面,用00号砂纸擦去熔渣,处理后应吹净表面粉尘。

(3)由于正极电刷对换向器的磨损比负极严重,所以要经常注意检查换向器的圆柱形表面磨损程度,按极性将电刷相互交替分开,以防表面磨损不均匀。

(4)如果换向器表面出现严重灼痕或粗糙不平,表面不圆或有局部凸凹等现象,则应将其拆下重新车削。

网友A:
换向器用酒精布擦拭对减小火花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