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动机出现以下现象怎么办?

楼主(2013-06-06):
    有时直流电动机空载无火星,稍带负载就冒火星,并且随着负载的增加,火星也扩大,甚至达到不能允许的程度,其原因可能是:

(1)电刷位置不对。

(2)主极与换向极极性顺序不对。

(3)换向极与主板间发生连接,以致换向极部分或全部被分流。

    针对上述原因,可将电刷置于中性线位置,检查并纠正主极与换向极之间的顺序(顺位),用兆欧表检查主极与换向极之间的绝缘电阻,必要时进行修理。

    直流电动机某一极电刷下的火星比另一极电刷下的火星大,其原因可能是电刷距离不均,或火星较大地点的主极(或换向极)发生匝间连接或短路。对前一原因可用纸条校正换向器上各电刷的距离,使其间距均匀;对后一原因可测量换向极或主极各线圈的电压,将故障线圈取下予以重绕。

网友A:
我们的直流电机,每周都要打磨电刷,否则火花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