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的几种常见故障

楼主(2013-06-06):
水泵运行时,经常会遇到问题,下面为介绍一下6种比较常见故障原因:

一、配套动力电动机过热

  原因有四。一是电源方面的原因:电压偏高或偏低,在特定负载下,若电压变动范围应在额定值的+10%至-5%之外会造成电动机过热;电源三相电压不对称,电源三相电电压相间不平衡度超过5%,会引绕组过热;缺相运行,经验表明农用电动机被烧毁85%以上是由于缺相运行造成的,应对电动机安装缺相保护装置。二是水泵方面的原因,选用动力不配套,小马拉大车,电动机长时间过载运行,使电动机温度过高;启动过于频繁、定额为短时或断续工作制的电动机连续工作。应限制启动次数,正确选用热保护,按电动机上标定的定额使用。三是电动机本身的原因;揭发错误,将△形误接成Y形,使电动机的温度迅速升高;定子绕组有相间短路、匝间短路或局部接地,轻时电动机局部过热,严重时绝缘烧坏;鼠笼转子断条或存在缺陷,电动机运行1至2小时,铁芯温度迅速上升;通过系统发生故障,应检查风扇是否损坏,旋转方向是否正确,通风孔是否堵塞;轴承磨损、转子偏心扫膛使定转子铁心相擦发出金属撞击声,铁芯温度迅速上升,严重时电动机冒烟,甚至线圈烧毁。四是工作环境方面的原因;电动机绕组受潮或灰尘、油污等附着在绕组上,导致绝缘降低。应测量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并进行清扫、干燥处理;环境温度过高。当环境温度超过35℃时,进风温度高,会使电动机的温度过高,应设法改善其工作环境,如塔棚遮阳等。注意:因电方面的原因发生故障,应请获得专业资格证书的电工维修,一知半解的人不可盲目维修,防止人身伤害事故的发生。

二、流量不足

  这是因为:动力转速不配套或皮带打滑,使转速偏低;轴流泵叶片安装角太小;扬程不足,管路太长或管路有直角弯;吸程偏高;底阀、管路及叶轮局部堵塞或叶轮缺损;出水管漏水严重。排除方法;恢复而定转速,清除皮带油垢,调整好叶片角,降低水泵安装位置,缩短管路或改变管路的弯曲度;密封水泵漏气处,压紧调料;清除堵塞物,更换叶轮;更换减漏环,堵塞漏水处。

三、水泵发热

  原因:轴承损坏;滚动轴承或托架盖间隙过小;泵轴弯曲或两轴不同心;胶带太紧;缺油或油质不好;叶轮上的平衡孔堵塞,叶轮失去平衡,增大了向一边的推力。排除方法;更换轴承;拆除后盖,在托架与轴承座之间加装垫片;调查泵轴或调整两轴同心度;适当调松胶带紧度;加注干净的黄油,黄油占轴承内空隙的60%左右;清楚平衡孔内的堵塞物。

四、无法启动情况

  首先应检查电源供电:接头连接是否牢靠;开关接触是否紧密;保险丝是否熔断;三相供电的是否相等。如有断路、接触不良、保险丝熔断、缺相,应查明原因并及时进行修复。其次检查是否是水泵自生的机械故障,常见的原因有:填料太紧或叶轮与泵体之间被杂物卡住而堵塞;泵轴,轴承,减漏环锈住;泵轴严重弯曲等。排除方法;放松填料,疏通引水槽;拆开泵体清楚杂物、除锈;拆下泵轴校正或更换新的泵轴。

五、吸不上水

  原因是泵体内有空气或进水管积气,或是底阀关闭不严灌引水不满、真空泵填料严重漏气,闸阀或拍门关闭不严。排除方法;先把水压上来,再将泵体注满水,然后开机。同事检查逆止阀是否严密,管路、接头有无漏气现象,如发现漏气,拆卸后在接头处涂上润滑油或调和漆,并拧紧螺丝。检查水泵轴的油封环,如磨损严重应更换新件。管路漏水或漏气。可能安装时螺帽拧的不紧。若参漏不严重,可在漏气或漏水的地方涂抹水泥,或涂用沥青油扮和的水泥浆。临时性的修理可涂些湿泥或软肥皂。若在接头处漏水则可用扳手拧紧螺帽,如漏水严重则必须重新拆装,更换有裂纹的管子;降低扬程,将水泵的管口压入水下0.5m。

六、剧烈震动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电动转子不平衡;联轴器结合不良;轴承磨损弯曲;转动部分的零件松动、破裂;管路支架不牢等原因。可分别采取调整、修理、加固、校直等办法处理。

网友A:
不错的基础知识,有时候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