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原点问题

楼主(2013-06-06):
我使用FX3U编程,有一工作台,有原点检测,有左右限位检测,现在要求上电就复位,我想发100个脉冲检测是不是到了原点,如果没到就再发100个脉冲,为什么电机只动一下?

用的是PLSR指令。

网友A:
把脉冲数量改为K0试试

网友B:
你在发100个脉冲之前,有没有回原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脉冲数量改为K0试试

PLSR指令不能把脉冲量设置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