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别荧光灯的正误两种接线方式?

楼主(2013-06-06):
  荧光灯电路中的主要附件是镇流器和启辉器。接线时灯管、镇流器和启辉器三者之间的位置对荧光灯的启动影响很大。如果将镇流器接在火(相)线上,并与启辉器中的双金属片相连(图一),可以产生较高的脉冲电势,荧光灯易于启动。如果按图二接线,镇流器既未接在火线上,也未与启辉器的双金属片相连,则荧光灯难以启动。

图一:荧光灯的正确接线

图二:荧光灯的错误接线

网友A:
应该能启动,就是关了灯以后灯还微微发亮

网友A:
说到这个事,我想起那年电抗器爆炸,我的一个同事第二天就辞职了,说回家开商店去了

网友B:
两个电路都能正常启动,并没什么问题。只是图二电路灯管、镇流器关闭开关后始终带电引起不安全因素。然后在空气比较潮湿时关灯后灯管会产生辉光。

供电正常时灯管两头不发黑最容易造成启跳不成功是启辉器内的纸质电容器击穿而不启辉。

网友C:
只顾接,没注意到这个事情。只知道开关控制零线,   关了灯以后灯还微微发亮    。以后注意了。

网友D:
理论上2个图都是许可的,但实际使用因为环境问题,还是第一种接法安全(如果是隔离电源的话,例如家用单相发电机,因为发电机的2根线与地都是绝缘的,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接法均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2个图都是许可的,但实际使用因为环境问题,还是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