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入EEPROM问题

楼主(2013-06-06):
尝试将VD110存入EEPROM,监控发现,VD110初始值为0,我用文本设置VD110值为100,VD110数据变化的同时将VD110写入EEPROM中,监控看到VD110确实变为100了,但是断电后重新上电,发现VD110又重新恢复为0,好像压根就没有被写入EEPROM中。使用库做的,程序如图示:

网友A:
你确认是EEPROM,这是电擦除和写入的;假如是EPROM可是紫外线擦除和写入的哦。另外看看说明书,是不是需要专门使用啥命令--才写入储存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是EEPROM,这是电擦除和写入的;假如是EPR...

 200没有大量可以直接就用的断电保存寄存器,断电保存数据提供了一个写入EEPROM的命令,做成库文件供使用。我以前都是用电池卡保存数据的,这次没有电池卡,尝试用这个库做断电数据保持,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不知道,静候佳音。

网友C:
是不是在系统块断电保持里设置里有VD110?

网友A:
  对哦,你的设置VD110自己能保持么?初始值是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在系统块断电保持里设置里有VD110?

 设置了的话,你怎么判断写入了EEPROM?只有在没有设置的情况下,如果断电没有丢失数据才能说明写入了EEPROM。

楼主:
现在好了。注意一点:v-start条件M18.0必须是从0到1时才启动写入,并且在整个写入过程中不能断开M18.0,写入完成后利用DONE位M18.2上升沿复位M18.0,为下一次继续写入其他值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