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表测量安全故事---之钳形表(钳表)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楼主(2013-06-06):
结构及原理

  钳形表实质上是由一只电流互感器、钳形扳手和一只整流式磁电系有反作用力仪表所组成。

  钳型表的工作原理和变压器一样。初级线圈就是穿过钳型铁芯的导线,相当于1匝的变压器的一次线圈,这是一个升压变压器。二次线圈和测量用的电流表构成二次回路。当导线有交流电流通过时,就是这一匝线圈产生了交变磁场,在二次回路中产生了感应电流,电流的大小和一次电流的比例,相当于一次和二次线圈的匝数的反比。钳型电流表用于测量大电流,如果电流不够大,可以将一次导线在通过钳型表增加圈数,同时将测得的电流数除以圈数。

        钳形电流表的穿心式电流互感器的副边绕组缠绕在铁心上且与交流电流表相连,它的原边绕组即为穿过互感器中心的被测导线。旋钮实际上是一个量程选择开关,扳手的作用是开合穿心式互感器铁心的可动部分,以便使其钳人被测导线。

    测量电流时,按动扳手,打开钳口,将被测载流导线置于穿心式电流互感器的中间,当被测导线中有交变电流通过时,交流电流的磁通在互感器副边绕组中感应出电流,该电流通过电磁式电流表的线圈,使指针发生偏转,在表盘标度尺上指出被测电流值。

        使用方法

    (1)测量前要机械调零

    (2)选择合适的量程,先选大,后选小量程或看铭牌值估算。

    (3)当使用最小量程测量,其读数还不明显时,可将被测导线绕几匝,匝数要以钳口中央的匝数为准,则读数=指示值×量程/ 满偏×匝数

    (4)测量完毕,要将转换开关放在最大量程处。

       (5)测量时,应使被测导线处在钳口的中央,并使钳口闭合紧密,以减少误差。

注意事项

        (1)被测线路的电压要低于钳表的额定电压。

  (2)测高压线路的电流时,要戴绝缘手套,穿绝缘鞋,站在绝缘垫上。

  (3)钳口要闭合紧密不能带电换量程

 用电工测量钳形表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钳形电流表分高、低压两种,用于在不拆断线路的情况下直接测量线路中的电流。其使用方法如下:

  (1)使用高压钳形表时应注意钳形电流表的电压等级,严禁用低压钳形表测量高电压回路的电流。用高压钳形表测量时,应由两人操作,非值班人员测量还应填写第二种工作票,测量时应戴绝缘手套,站在绝缘垫上,不得触及其它设备,以防止短路或接地。

  (2)观测表计时,要特别注意保持头部与带电部分的安全距离,人体任何部分与带电体的距离不得小于钳形表的整个长度。

  (3)在高压回路上测量时,禁止用导线从钳形电流表另接表计测量。测量高压电缆各相电流时,电缆头线间距离应在300mm以上,且绝缘良好,待认为测量方便时,方能进行。

  (4)测量低压可熔保险器或水平排列低压母线电流时,应在测量前将各相可熔保险或母线用绝缘材料加以保护隔离,以免引起相间短路。

  (5)当电缆有一相接地时,严禁测量。防止出现因电缆头的绝缘水平低发生对地击穿爆炸而危及人身安全。

        (6) 钳形电流表测量结束后把开关拔至最大程档,以免下次使用时不慎过流;并应保存在干燥的室内

网友A:
钳形电流表当用作相位测量时,还要注意极性。钳口的朝向反了,测出的结果不对。

网友B:
钳形表经常看见,这么详细的应用说明还真没详细看过

今天拜读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楼主讲的很详细,虽然是经常用,但有些细节还不是很清楚来,正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