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种接法接法的等的电压

楼主(2013-06-06):
这种接法的等的电压是多少啊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380V,UVW是进线的话,就是380V。

网友B:
U、V、W 3端为三相交流电源引线,其线电压为380V。3个灯泡为星形连接,接于U、V、W  3相电源上 , 故3个灯泡的电压皆=380÷√3=220V.

网友C:
U、V、W是出线端

网友D:
  出线为两相的相线,所其线电压为380V

网友E:
引用 网友B:
U、V、W 3端为三相交流电源引线,其线电压为380V...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U、V、W 3端为三相交流电源引线,其线电压为380V...

 灯泡上的电压就是220V。

网友G:
楼主很不认真标题也会错别字,如果小学都没毕业劝你不要做现在这工作。今后错误、事故会经常发生在你身上。求助别人认真是必需的。

如果UVW之间的线电压是380V交流电压,图中的接法为星形接法,三个灯的功率、电压是相同的,那么灯的两端电压 220V。如果是不同的就无法确定灯两端电压。电阻大的电压高,电阻小的电压低。

网友H:
看这个图应该是变频器的输出端子,三个灯泡应该是试验用的,测试变频器的带载情况的。。。

网友I:
这个要看灯泡的 电阻多大,3个Lamp 电阻 是否想等。

大约 是190V~230V .............

网友J:
灯泡要是电压220V,功率一样。进线应该是380V。但绝对不是测试变频器的。

网友J:
应该是加热炉里的加热灯管。一般都这样接。

网友K:
发热器件两端220V

楼主:
是发热器件   拼音打字错别字很多啊 哈哈

网友L:
引用 网友A:
380V,UVW是进线的话,就是380V。

走走,你走过头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发热器件两端220V

你说的有些道理,但是得看负载电阻的分配,若果3只负载完全相同,电压是220V

如果不是完全相同,就得通过计算求得了。

网友N:
灯泡两端的电压显然是220啊。。。当然,这必须是在三相线电压为380的前提下

网友O:
引用 网友B:
U、V、W 3端为三相交流电源引线,其线电压为380V...

应该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