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工业控制产品技术问题及解答[2]
cqu_rockwell-------------王者之师

楼主(2013-06-06):
182,问:光电传感器探测距离与使用环境有怎样的对应关系?

清洁环境:在额定探测距离Sn下工作。

轻微污染环境:在探测距离Sn/2下工作。

中等污染环境:在探测距离Sn/4下工作。

严重污染环境:最好选用Osiconcept对射型产品,探测距离Sn/10下工作。

网友:
183,问:XU2P18NP340D和XU2P18NP340DL有什么区别?

XU2P18NP340D是红外光对射(包括发射和接收器),检测距离15M;

而XU2P18NP340DL是红色激光对射检测(也包括发射和接收器),检测距离100M;

两者都需要配XZCP1141L*这种M12孔型的适配器出线。

网友:
184,问:施耐德有微动开关类产品吗?

有的。型号是XEP*系列,但目前尚未通过CCC认证,需用户自办免CCC手续或通过服务部按备件方式购买。

网友:
185,问:LC1-F系列接触器有2极的吗?

有。LC1-F4002*、LC1F5002*、LC1F6302。三种型号的F系列产品。

网友:
186,问:两个大小不一致的接触器能否互锁?

F系列的或D系列205安培以上的接触器可实现不同接触器间的互锁,但只适用垂直互锁,水平互锁不行。

网友:
187,问:LC1-D15000M7C接触器不能吸合的说明

LC1-D15000M7C接触器线圈由吸合、保持两个线圈构成,由一块电路板控制两个线圈。当接触器控制吸合时,两个线圈同时得电,接触器方可吸合。吸合线圈回路的开关晶体管延时截止,吸合线圈断电,保持线圈持续得电直至接触器断开。必须注意的是吸合线圈回路的开关晶体管延时是由其基极充电电容控制,电容充电至一定值时开关晶体管截止。由于工业现场的电磁干扰,使得接触器控制信号线有感应电势,因此接触器控制吸合的信号消失后,电容不能放电,吸合线圈开关晶体管维持截止。控制吸合的信号再次有效,只有两个线圈中的保持线圈得电,电磁力过低致使接触器不能吸合。

网友:
188,问:电容切换接触器如何加辅助触点?

电容切换接触器只能添加LAD8N11或LAD8N20侧装型辅助触点块。

网友:
189,问:Osi传感器产品本体上的标记“回”表示什么?

表示双绝缘,表示外壳有2层绝缘系统。

网友:
190,问:DL1-CE130NSP 与DL1-CE130的区别?

将一百个DL1-CE130包装在一起就是DL1-CE130NSP。

网友:
191,问:如何选LC1-F800***的线圈?

如果订全套产品则为LC1F800FW,LC1F800MW,LC1F800QW。这些都是交直流通用型。在产品的包装盒内有一整流桥,若交流供电则需将其接入,若直流供电此整流桥不需要。如果单独订线圈则订货时要分别订线圈本体及整流桥。同样,当线圈为直流供电时无需整流桥。线圈本体的型号分别为LX4-F8FW,LX4-F8MW,LX4F8QW。对应的整流桥的型号为DR5TE4U,DR5TE4U,DR5TE4S。

网友:
192,问:LC1-D系列205A以上的接触器与LC1-F系列的接触器有何关系?

205A以上的LC1-D系列的接触器即为合资生产的LC1-F系列的接触器,只是其型号不同,其性能、尺寸和附件均相同。考虑到中国电网与欧洲电网的不同,其标称的额定电流做了一些调整,具体对应关系如下:

LC1D205*--------LC1-F185*

LC1-D245*-------LC1-F225*

LC1-D300*-------LC1-F330*

LC1-D410*-------LC1-F400*

LC1-D475*-------LC1-F500*

LC1-D620*-------LC1-F630*

网友:
193,问:LC1-D、LC1-F 接触器,随着高度的变化,如何降容?

这两类接触器在3000米以下不降容,3500米时电流的降容率为0.92,4000米时为0.9,4500米时为0.88,5000米时为0.86。当高度超过3000米时,随着高度的增加,最大额定电压也会下降,降容率为每升高500米降容10%。

网友:
194,问:交流接触器用于直流回路时为何需多极串联使用?

直流回路比交流条件恶劣, 因为其电压为恒定电压, 无过零的交变过程,所以,在接触器动作时对触点的损害大。为保护触点,需多极串联分压。

网友:
195,问:何为自锁型接触器?

CR1系列接触器为自锁型接触器, 电流范围为150A---1800A, 它有两个线圈, 一个为吸合线圈, 另一个为释放线圈, 它们都为脉冲控制型, 当给通电线圈一个电脉冲时接触器吸合并自锁, 当给释放线圈一个电脉冲时接触器释放,脉冲宽度最好大于1秒。

网友:
196,问:交流接触器在选型时如何考虑长寿命和正常寿命?

正常寿命是长寿命的70%,因此同样一个接触器在正常寿命应用时其工作电流比长寿命时长,但是由于我国有很多地区的电网的质量不高,因此建议一律按长寿命来选型。

网友:
197,问:线圈LX2-FXW*是用在哪种接触器上的,其线圈电压是怎样的?

LX2FXW*是用在lC1F780接触器上的两个线圈中的一个,完整的线圈型号为LX1FX*,两个线圈LX2FXW*串联起来组成LX1FX*,每个LX2FXW*上的电压是其整体线圈电压的1/2。

一个线圈的型号 两个线圈的型号 电压

LX2FXW32 LX1FX127 127V

LX2FXW30 LX1FX110 110V

LX2FXW34 LX1FX140 140V

LX2FXW42 LX1FX220 220V

LX2FXW44 LX1FX260 260V

LX2FXW50 LX1FX350 350V

LX2FXW52 LX1FX380 380V

LX2FXW54 LX1FX415 415V

LX2FXW56 LX1FX500 500V

网友:
198,问:对于延时继电器或延时头来说,延时接通与延时断开的区别是什么?

一般来说延时头或延时继电器都含有一开一闭两个触点,且必经过一段延时才动作。所谓延时接通型,即上电后触点不立即动作,经一段延时后才动作,一般情况下常开常闭触点同时动作(特殊产品除外)。所谓断电延时型,即上电时立即动作,断电时不立即动作,经一段延时后动作。它与延时接通型的区别在于计时的起始点不同,它是在断电时开始计时,而延时接通型是在上电时开始计时。它与延时接通型一样,一般情况下常开常闭触点同时动作(特殊产品除外)。

网友:
199,问:F系列接触器线圈“03”接线端子是作什么的?

线圈自锁接线端子。

“03”接线端连接线圈内一常开接点,此常开接点的另一端连接电磁线圈A1端。可用于继电控制回路与起动按钮并联的自锁支路。注意: 由于此点内部线圈已短接,外部慎用,以防将A1,A2短路烧毁.

网友:
200,问:在Tesys系列接触器上选用电子计时器模块LA4DT2U 还需要选用其他附件吗?

是的,进口3极接触器LC1D09至D38和4极接触器LC1DT20至LC1DT40产品,应选用LAD4BB 适配器(单独订货)。

网友:
201,问:对于指示灯产品,在选用白炽灯泡与氖灯泡时应注意什么?

氖灯泡应与带反射增强器的灯座配合使用,如果氖灯泡安装于不带增强器的灯座中,指示灯就会非常暗。白炽灯泡最好安装在不带增强器的灯座中。

网友:
202,问:新的Tesys系列接触器本体上有否辅助触点?

有,三极接触器LC1D09-D150A本体上带有1 NO 和 1 NC 辅助触点,四极接触器只有LC1DT20-LC1DT40和LC1D098-LC1D258带1NO+1NC.

网友:
203,问:Tesys系列LC1-D09至D38接触器线圈延时、接口模块为什么装不上?

需要加装LAD-4BB线圈适配器。

因为Tesys系列LC1-D09至D38接触器线圈接线端子在前部右侧的上/下,与SSIC合资厂生产的D2系列接触器线圈接线端子布置(上部的左/右)完全不同。LA4-D**线圈延时、接口模块附件直接用于D2系列接触器线圈,用于Tesys系列需要加订LAD-4BB线圈适配器才能安装。

网友:
204,问:Tesys系列LC1-D09…38接触器互锁的型号有哪些?

LAD9V2………纯机械互锁;

LAD9V1………电气互锁(不包括机械互锁);

LAD9R1V……包括以下部分(LAD9V1,LAD9V2,LAD09V5+LAD09V6=电源端子,LAD09V17=接触器夹持固定件)。

网友A:
不可多得的好资料,学习了!

网友:
205,问:接触器选型有哪些注意事项?
1.交流接触器线圈在欠压低于75%时,由于吸和不好造成磁阻大,电流激增烧毁线圈。
2.使用场合如果空气稀薄容易造成电离,易产生电弧,不是好现象,但是我们在西藏可正常应用。
3.接触器C型和N型外形区别,N型比C型体积小一号,例如,25N=18C的外形。
4.接触器LC1D09后面不同代码实物区别:
“ 6 ”:防震型端子,端子处螺钉可以拧,接线鼻子为圈鼻子;
“ 9 ”:快速接线端子,端子处为卡扣,接线鼻子为特殊的夹子;
“ 3 ”:弹簧型端子,端子处用一子改锥压住,不用接线鼻子,直接把裸线插入;
5.新的tesys产品外观特点(区别D系列产品):新产品接触器或者开关和中间继电器都是白色部分是控制区域,黑色部分是动力区域,产品尺寸统一为45mm宽度。
6.新的tesys低功耗的产品只能连接2对点的正装辅助触点,不能连接4对点的辅助触点.

网友:
206,问:何为接触器的make before break (先通后断)型触点?
它们为接触器的特殊触点, 在接触器动作时它的动作比标准触点动作快, 若此触点为一常开触点, 并与一标准型常闭触点配合使用, 则接触器动作时常开触点先接通而常闭触点后断开。

207,问:四极接触器LC1D****8**与LC1D****4**的区别是什么?
LC1D****4**的主触点为四常开,而LC1D****8**的主触点为两常开两常闭。

网友:
208,问:LC1-F若没有成套产品,如何拆分?
交流220v控制:
LC1-F115M5: LC1-F115+LX1-FF220
LC1-F150M5: LC1-F150+LX1-FF220
LC1-F185M5: LC1-F150+LX1-FG220
LC1-F225M5: LC1-F225+LX1-FG220
LC1-F265M5: LC1-F265+LX1-FH2202
LC1-F330M5: LC1-F330+LX1-FH2202
LC1-F400M5: LC1-F400+LX1-FJ220
LC1-F500M5: LC1-F500+LX1-FK220
LC1-F630M5: LC1-F630+LX1-FL220
LC1-F780M5: LC1-F780+LX1-FX220

直流220V控制:
LC1-F115MD: LC1-F115+LX4-FF220
LC1-F150MD: LC1-F150+LX4-FF220
LC1-F185MD: LC1-F185+LX4-FG220
LC1-F225MD: LC1-F225+LX4-FG220
LC1-F265MD: LC1-F265+LX4-FH2202
LC1-F330MD: LC1-F330+LX4-FH2202
LC1-F400MD: LC1-F400+LX4-FJ220
LC1-F500MD: LC1-F500+LX4-FK220
LC1-F630MD: LC1-F630+LX4-FL220
LC1-F780MD: LC1-F780+LX4-FX220

网友:
209,问:电容切换接触器与普通接触器有何区别?
电容切换接触器是在普通接触器的基础上,添加了一个提前介入的接点模块和抑制电阻,将接触器接通补偿电容时的最大电流限制在60In。

网友:
210,问:两个接触器水平机械连锁,其中一个能否倒着安装?
可以。

网友:
211,问:LC1-D0910*、LC1D09106*、LC1D09109*三个型号接触器的有什么区别?
三个型号接触器的区别在于主电路接线端子不同,LC1D0910*接触器是电缆直入式接线端子,连接导线不需处理,直接压接。LC1D09106*接触器是铜排式螺栓接线端子,连接导线端需压接铜/铝线鼻。LC1D09109*接触器是快速插接式接线端子,连接导线端需压接插线鼻。

网友:
212,问:XB6按钮最多可有几个触点?
XB6最多可有两个触点

网友:
213,问:LC1D115,150,170接触器螺钉安装时,安装孔是多大,选用什么样的螺钉?
接触器上的安装孔是f6.5的椭圆形孔,可选用f6螺钉,螺钉长度大于12mm(安装孔上表面和安装底板的距离为12mm).

网友:
214,问:交流接触器LC1-D 与 LC1-K的区别?
LC1-K是小型的接触器,它的体积是LC1-D的70%,电流小于16A (AC-3) ,并且线圈功耗值比较低,另外其附件与LC1-D 不同,例如辅助触点为LA1KN11,LA1KN20等。

网友:
215,问:LADT*和LA4DT*U两种延时头的区别是什么?
LADT*是机械式延时模块,安装方式为挂装在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上;LA4T*U是电子式的,它相当于一个延时继电器,和接触器是电气连接的,和TESYS系列接触器LC1D09至LC1D38配合使用时,需要选用附件LAD4BB,和TESYS系列接触器LC140至LC1D150配合使用时,可以直接跨接在接触器线圈的两端。

网友:
216,问:TeSys系列接触器的侧装触点附件LAD8N**是怎样安装的?
新推出的TeSys系列接触器
3极交流线圈接触器LC1D09**--LC1D38**,LC1D115-D150,以及4极交流线圈接触器LC1DT20-LC1DT40在安装侧装辅助触点模块LAD8N**时,只能在左侧安装LAD8N11(或者LAD8N20,LAD8N02),右侧无法正常安装.这一点与老款D系列接触器不同.
另外,注意:3极或者4极的直流线圈接触器,除LC1D115和LC1D150外均无法安装LAD8N*系列侧装触点!并且直流线圈的LC1D115和LC1D150在左侧安装LAD8N*,这一点与老款D系列接触器不同。

网友:
217,问:LC1-D115*7C、LC1D150*7C 和LC1-D170*7C接触器线圈上的控制电路板起什么作用?
这三种接触器的控制线圈由双线圈组成,吸合和释放需要一定的控制过程。这个控制板即用于控制线圈的吸合和释放,用户决不可自行拆除。

网友:
218,问:D系列接触器有无交流36V线圈?
国产产品中LC1D09-LC1D95产品有交流36V线圈, 代表字符为CC5(样本上没有)。例:9A 带一常开辅助触头,交流36V线圈的交流接触器型号为LC1D0910CC5C。
超过95A的接触器如果选择交流36V线圈,只能选择进口F系列产品。

网友:
219,问:有没有四极可逆接触器?
有,型号为LC2D****4**,LC2F***4**。若无成套产品可订散件,即订两个四极接触器再订一套互锁件,互锁件与三极接触器的相同。

网友:
220,问:LC2-F**可逆接触器用户组装时机械联锁为何插接不上?
水平安装的LC2-F**可逆接触器,两个接触器安装在机械联锁的左右,左侧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安装组件需拆下装到另一侧。

网友:
222,问:LC1接触器能否旋转90°安装?
不能,只允许旋转±30°角。而GV2,CA2,LR2等产品都可旋转90°安装。(接触器安装面与垂直面倾斜度不超过±30°)。

网友:
223,问:凸轮开关K1/K2的防护等级是多少?
单孔安装防护等级是IP65,而多孔安装的防护等级只有IP40,要增加附加密封件(KZ65/KZ66/KZ73)才能将防护等级提高到IP65。

网友:
225,问:什么是接触器?
接触器用以接通和分断负载。它与热过载继电器组合,保护运行中的电气设备。它与继电控制回路组合,远控或联锁相关电气设备。
交流接触器: 典型结构分为双断点直动式(LC1-D/F*)和单断路转动式(LC1-B*)。前者结构紧凑、体积小、重量轻;后者维护方便、易于配置成单极、二级和多极结构,但体积和安装面积大。
直流接触器: 其动作原理与交流接触器相似,但直流分断时感性负载存储的磁场能量瞬时释放,断点处产生的高能电弧,因此要求直流接触器具有一定的灭弧功能。中/大容量直流接触器常采用单断点平面布置整体结构,其特点是分断时电弧距离长,灭弧罩内含灭弧栅。小容量直流接触器采用双断点立体布置结构。
真空接触器: 真空接触器(LC1-V*)其组成部分与一般空气式接触器相似,不同的是真空接触器的触头密封在真空灭弧室中。其特点是接通/分断电流大,额定操作电压较高。
半导体式接触器:主要产品如双向晶闸管,其特点是无可动部分、寿命长、动作快,不受爆炸、粉尘、有害气体影响,耐冲击震动。

网友:
226,问:接触器的机械闭锁块(锁扣装置)是如何工作的?
机械闭锁块是一个接触器的附件, 它本身带一个线圈。将它与接触器安装到一起,则整套产品就有两个线圈。接触器本体上的线圈为闭合线圈,机械闭锁块上的线圈为释放线圈。工作时,接触器线圈的电,接触器闭合并在机械闭锁块的作用下自锁,这时如果接触器线圈失电接触器仍保持闭合状态,直到机械闭锁块上的释放线圈得电接触器才放开。

注意:接触器线圈与机械闭锁块复位线圈不能同时通电。
另外:解锁控制可以采用人工或者电控(脉冲方式时,控制信号持续大于100毫秒,直流脉冲持续大于250毫秒)。

网友:
227,问:使用交流220V变频器时,是否可以使用交流380V鼠笼异步电机?
可以,将380V电机由原来的星型接法改为三角形接法,电压变为220V,功率不变。

网友:
228,问:LC1F330M722H是什么类型的接触器?
LC1F330M722H是LC1F330M7出厂时附带2NO+2NC辅助触点。

网友:
229,问:哪些D2系列接触器不需要外加RC浪涌抑制?
线圈带电子线路板,集成了RC浪涌抑制,或者是直流线圈的情况都不需要外加RC浪涌抑制模块,具体列表如下:

网友:
231,问:LC1F4007M7与 LC1F400M7的区别是什么?
LC1F400M7 是普通三极接触器,动作时三个主极同时动作,而LC1F4007M7是特殊的三极接触器,动作时主极L2/T2 先于 L1/T1 和 L3/T3 几个毫秒闭合;

网友:
232,问:接触器LC1D115**C、LC1D150**C和LC1D170**C浪涌抑制模块如何选择?
LC1D115*5C和LC1D150*5C交流线圈24-48V选LA4DA2E、交流线圈50-127V选LA4DA2G、交流线圈110-240V选LA4DA2U、交流线圈380-415V选LA4DA2N; LC1D115*7C、LC1D150*7C和LC1D170*7C线圈可以不加浪涌抑制模块,如果二次回路电压不稳,需要加压敏电阻保护线圈本身。

网友:
233,问:接口模块LA4DF*系列的作用是什么?如何使用?合资厂接触器是否可以使用?
LA4DF可作为中间继电器,用来控制接触器,插在接触器顶部。如果接触器线圈有电,但模块电压不给,接触器无法工作。它上面有4个接线端,其中2个接自身电源,另2个接接触器的控制电压。下面的接线柱直接插在接触器线圈上。TESYS D小容量接触器需加配线附件(见TESYS D电动机起动设备样本第1/44),国产接触器因线圈接线都在顶部,所以不用加附件,从9A到170A都可使用。

网友:
234,问:选择电容接触器的注意事项?
电容接触器一般应用于低压无功功率补偿系统,其下端为电容负载。接触器本体带控制模块可以控制抑流电阻的接入,将最大电流限制在60In。
选择时候注意以下事项:
1)如果接入单级或者多级电容器组,我公司电容接触器产品不需要扼流电感器;
2)使用快速熔断器gG型产品来进行短路保护(额定值1.7-2In),而不是使用过热继电器;
3)一定根据电容的使用电压和功率来选型,并考虑现场的实际电网电压;
4)电容接触器在开关合上时的预期峰值电流200In;
5)使用过程中应考虑放电时间,要求放电完毕后再投入其他组的操作,梅兰日兰的电容器产品中含自愈放电电阻功能,建议使用国产电容匹配时考虑加入放电灯或者放电电阻;
6)注意操作频率,每小时最大操作频率,LC1-DGK,DMK,DPK的产品是240次/小时,LC1-DTK,LC1-DWK的产品是100次/小时;
7)电容接触器允许加挂侧装辅助触点LAD8N11,不允许加正装LA1DN*系列的触电。

网友:
235,问:XB6系列有交流220V指示灯吗?
有。
要拆开订货,220VAC灯座ZB6-EM0B;适配的95V氖灯泡ZB6-YG095,另外灯头按照外形要求订货。

网友:
236,问:电容接触器如何选动力线?
电容接触器的动力线可按接触器的额定电流选择即可。因为虽然电容接触器启动脉冲冲击电流达到100-200倍,但时间只有很短的5-10ms,不会产生很大的热量。

网友:
237,问:国产D系列接触器若分别是交流线圈和直流线圈,同安培数接触器能否通过机械互锁机构组成可逆接触器?
不可以,D系列接触器交流线圈的接触器LC1D和直流线圈的接触器LP1D尺寸是不同的,所以不能通过机械连锁组成可逆接触器。F系列和TESYS系列的接触器直流线圈和交流线圈的接触器尺寸是一致的,所以同样安培数的交流和直流线圈的接触器是可以通过机械互锁机构组成。

网友:
238,问:接触器选型方法简介(一)
接触器应用于电气回路中的接通和带载分断,通过线圈的二次控制回路实现远控或联锁控制电气设备的起停。
1)接触器种类:
交流接触器:
主回路接通和分断交流负载。控制线圈可以有交、直流。典型结构分为双断点直动式(国产d2系列,进口TesysD, TesysF,TesysK产品)和单断点转动式(进口Tesys大规格LC1B*系列产品)。
直流接触器:
主回路接通和分断直流负载。控制线圈可以有交、直流。直流接触器具有一定的灭弧功能。有进口Tesys高性能可变组合接触器CV3系列产品。
真空接触器:
真空接触器区别于一般空气式接触器,真空接触器的触头密封在真空灭弧室中。其特点是接通/分断电流大,额定操作电压较高。有进口Tesys真空接触器LC1V*系列产品。
电磁闭锁接触器:模块安装和母线安装的电磁闭锁接触器都安装特殊电磁铁,当线圈失电时,可以将其保持在接通位置。有进口Tesys CR1系列产品。
电容接触器:
专门应用于低压无功补偿设备中投入或者切除并联电容,以调整用电系统的功率因数。有国产LC1D*K系列产品。
可逆交流接触器:
由两个相同规格的交流接触器加机械互锁(和电气互锁)构成。应用于双电源切换和电机设备正反转控制。可由国产LC`D*C系列产品自行组装,进口产品有的有全套产品。
星三角起动组合接触器:
采用3个接触器1个热继电器和1个延时头及辅助触点块等组成的专门应用于星三角起动的设备,原来有进口LC3D*系列的产品,目前已经停产,但是可以选择独立元件组装。
2)接触器选型原则:
接触器的选型主要需要确定种类,负载类型,主回路参数,控制回路参数辅助触点,以及电气寿命,机械寿命及工作制等多种情况综合考虑。
选型要点:
a.根据使用目的要求按照上述系列选择种类:
注意严格区分控制回路是直流还是交流。交流接触器不同于直流接触器,用于直流负载时只适用于DC-1至DC-5负载,对于DC-5以上得直流负载建议使用直流接触器。另外电容接触器不能用普通交流接触器替代。
b.负载类型和主回路参数确定:
主回路参数主要是额定工作电压,额定电流,极数,通断能力,绝缘电压和耐受过载能力。尤其要注意负载类型。接触器可以运行在不同的负载类型下,但是对应的选择型号不同,不能完全依靠主极电压和功率选型。配电类负载(阻性负载)按照AC-1选型;普通电机负载按照AC-3选型;绕线电机按照AC-2选型;对于频繁起停负载应按照AC-4负载选型,因为此类负载在频繁通断时会发生触头熔焊现象,例如频繁正反转,行车,频繁点动的行业。另外对于4极接触器,有主极2NO+2NC,或者4NO两大系列,不能使用普通3极接触器加辅助触点进行替代。
c.控制回路及辅助触点:
接触器的线圈电压按照控制回路电压确定。目前,国产D2系列接触器只有交流线圈。如果需要直流线圈,需要选择进口进口TesysD, TesysF的产品。另外直流线圈接触器还有低功耗的进口TesysD,和TesysK产品。请客户注意选择。对于辅助触点,不同接触器的触点安装位置和个数均不同,需要查表确定。
d.电气寿命和机械寿命:
在设计过程中如果对电气寿命有严格超过**百万次要求,请按照样本上的寿命曲线查表确定。

网友:
239,问:电容接触器如何选动力线? (参数确认否?确认)
电容接触器的动力线可按接触器的额定电流选择即可。因为虽然电容接触器启动脉冲冲击电流达到100-200倍,但时间只有很短的5-10ms,不会产生很大的热量。

网友:
240,问:55-11 ABL1**开关电源电压切换具体指什么?手动切换、自动切换如何区分
ABL1**开关电源电压切换指输入电压的切换(交流110V和交流220V),150W和240W的开关电源用本体上的开关手动切换,其余是自动切换。

网友:
242,问:我公司有无固态继电器产品?
有,为ABS-7E*, 控制电压有DC 5V, DC24V, AC 48V, AC30-110V, AC220V, 输出电压有DC5-48V, DC24V, AC24-240, 输出电流0.5-2A。

网友:
244,问:RXZE1M2C与RXZE1M4C的尺寸、端子编号?
RXZE1M2C
长75mm,宽22mm,高30mm;
RXZE1M4C
长75mm,宽29mm,高30mm;
此外,端子的编号和RXZE1M114是一致的。
注意:RXZE1M2C与RXZE1M4C的触点容量是7A,并且与RXZE1M114一样无法安装RC阻容吸收等附件。

网友:
245,问:我公司有无计数器、计时器产品?
有,为XBK系列产品。此系列产品中既有机械型产品又有液晶显示型产品。选型时请参阅SC DOC601-LEC 样本。

网友:
246,问:XB2 与 XB4 系列按钮有什么区别?
XB2 与 XB4 都是Φ22的按钮,安装孔都是22.5mm。XB4为原装进口产品,由于采用了杠杆原理,安装时只需拧一个螺钉即可。XB2 主要由上海合资厂生产,安装时需拧两个螺钉,价格比较低。XB2 与XB4 的电器性能和机械性能基本相同。

网友:
247,问:ABL*E* 系列开关电源和ABL*P* 系列开关电源的区别?
E为经济型系列,P为通用型系列(P型带PFC滤波器,E型不带)。若在初级连接PFC滤波器,线路会符合EN/IEC 61000-3-2标准。如果初级与公共电网通过MV/LV变压器隔离,PFC可不必选用。

网友:
248,问:RXL继电器经济型底座如何替代选型?
RXL继电器的经济型基座RXZE1M2C、RXZE1M4C,其配套金属卡扣订货号是RXZ210,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附件。此类产品的内部触点连接为金属片结构。
基座的替换关系如下表:

RXZE1M2C 替换 RXZE1S108M
RXZE1M4C 替换 RXZE1M114, RXZE1S114M 和ZE1M114M

网友:
249,问:TesysU 智能电动机启动器能否用于单相电动机?
TesysU智能电动机启动器共有三种控制单元,分别是:标准控制单元LUCA(Standard control unit )、高级控制单元LUCB(Advanced control unit)和多功能控制单元LUCM(Multifuction control unit)。其中标准控制单元不能用于单相电动机;高级控制单元可以用于单相电动机,但只能提供Class10级保护;多功能控制单元可以用于单相电动机,能提供Class5-30级保护。

网友:
250,问:Zelio Logic智能继电器忘记密码怎么办?

只能用Zelio Soft软件清除程序,本体上的清除程序无法使用。

网友:
251,问:TESYS U的动力底座LUB320配控制单元LUCM32BL,是否需要再配接线端子LU9BN11?

必须加接线端子LU9BN11,否则无法接线。LUCM32BL的左侧为外部24V电源端子。

网友:
252,问:57-16 智能继电器通过前面板编程时可以使用功能块图吗?

不可以,只能使用梯形图。

网友:
253,问:57-17 使用梯形图编程时,智能继电器可以接受多少行梯形图?

最多一百二十行。

网友:
254,问:57-15 模块化智能继电器可带几个扩展装置?

每个模块化智能继电器可安装一个通讯模块和一个输入/输出扩展模块。

网友:
255,问:Phaseo系列电源中,稳压开关型和滤波整流型的区别?

稳压开关型为开关电源,内部为晶闸管控制,它不能有瞬时过流,一旦过流立即报警,但是其体积小重量轻,动态过程短,电冲击小,报警功能强,使用寿命长。滤波整流型为传统变压器整流滤波型稳压电源,它能承受瞬时过流,抗干扰能力优于开关电源,其它性能都逊于开关电源。

网友:
256,问:接线端子标记的选择?

基本要求:端子宽度>=标签节距,尽量选择与端子宽度相同的标签节距
<=2.5mm2的端子,端子宽度为5mm,采用5mm节距的标记条;
4mm2的端子,端子宽度为6mm,采用6mm节距的标记条,也可以采用5mm节距的标记条(需要将标记掰开);
6mm2的端子,端子宽度为8mm,采用8mm节距的标记条,也可以采用5mm、6mm节距的标记条(需要将标记掰开);
>=6mm2的端子,端子宽度>8mm,可以采用5mm、6mm、8mm节距的标记条(需要将标记掰开);

网友:
257,问:按钮的触点电流是多大?

XB2-B,XA2-B 在AC15,240VAC时Ie=3A, 在DC13, 250VDC时Ie=0.27A。AC15,DC13指的都是感性负载,若阻性负载,工作电流可以大大提高,220VAC 时可达10A,220VDC时可达3A, 随着电压的降低,工作电流还可提高,具体变化可参阅英文样本。
XB2-E, XB7-E 在AC15,240VAC 及 DC13, 24VDC 时,工作电流都为0.5A, 随负载类型及电压的变化,请参阅英文样本(已停产)。
XB4、XB5在AC15,240VAC时Ie=3A, 在DC13, 250VDC时Ie=0.27A。
XB6 在AC15, 240VAC 时Ie=1.5A, 在DC13,250VDC时Ie=0.1A, 随负载类型及电压的变化,请参阅英文样本。

注意:日本产品都标10A,但其产品性能并不比我们的强,只是我们标的比较严格。

网友:
258,问:三功能接线端子是指哪三种功能?

三种功能指在AB1 TR*系列三功能接线端子的单片端子上具有保护接地、中性线、相线直通三种4mm2接线端子。接线方式全部采用螺钉紧固。一般用于小功率负载的配电。

网友:
259,问:如何定购AB1-***接线端子?

先按额定电流选择端子片,端子片一般只标可接导线的截面积而不标额定电流(如2.5mm、4mm),所以只有通过电流计算才能知道需选多大的端子。选完端子后,需选附件。附件一般包括端子挡板、端子固定件、标号和短接片等。

网友:
260,问:Tesys U电动机控制器如何复位?

有3种复位方式:一是通过前面板上的手动复位按钮;一种是通过通讯模块;还有一种是通过输入端子I5。

网友:
261,问:施耐德电气有没有外形尺寸比RXL系列小巧的中间继电器产品?

有,可以选用RSB系列中间继电器系列产品,底座宽度只有15.5mm,可选择2C/O或1C/O。选型可参考Zelio系列继电器产品目录,样本号为SCDOC601-LEC。

网友:
262,问:57-18 NAM和NSM多功能控制柜,安装板深度可以任意调整吗?

可以。安装板深度可通过滑动导轨予以调整。也可用安装板加强安装件NAF-SC**实现。

网友:
263,问:Phaseo开关电源采取并联、串联时,最多数量是多少?

开关电源类别 型号 联接方式 最多联接数量输出电压 / 电流 备注
开放式开关电源 ABL-1REM*** 并联 2 24Vdc / 2×Iout
串联 2 2×24Vdc / Iout 需要添加续流二极管
ABL-1RPM*** 并联 2 24Vdc / 2×Iout
串联 2 2×24Vdc / Iout 需要添加续流二极管
模块式可调节电源 ABL-7RM*** 并联 N 24Vdc / N×Iout 仅限相同型号并联
调节式开关电源 ABL-7CEM*** 串联 2 2×24Vdc / Iout 需要添加续流二极管
ABL-7RE/P*** 并联 2 24Vdc / 2×Iout
串联 2 2×24Vdc / Iout
ABL-7U/REQ*** 并联 2 24Vdc / 2×Iout
串联 2 2×24Vdc / Iout

网友:
264,问:54-6 智能继电器的计数器比较器功能块如何编程?

只能使用编程软件编写计数器比较器功能块,不能用液晶屏直接操作。

网友:
265,问:53-13接线端子标记的选择

基本要求:端子宽度>=标签节距,尽量选择与端子宽度相同的标签节距
<=2.5mm2的端子,端子宽度为5mm,采用5mm节距的标记条;
4mm2的端子,端子宽度为6mm,采用6mm节距的标记条,也可以采用5mm节距的标记条(需要将标记掰开);
6mm2的端子,端子宽度为8mm,采用8mm节距的标记条,也可以采用5mm、6mm节距的标记条(需要将标记掰开);
>=6mm2的端子,端子宽度>8mm,可以采用5mm、6mm、8mm节距的标记条(需要将标记掰开);

网友:
266,问:52-2ABL*E* 系列开关电源和ABL*P* 系列开关电源的区别?

E为经济型系列,P为通用型系列(P型带PFC滤波器,E型不带)。若在初级连接PFC滤波器,线路会符合EN/IEC 61000-3-2标准。如果初级与公共电网通过MV/LV变压器隔离,PFC可不必选用。

网友:
267,问:54-7Zelio Logic智能继电器可以编程几个计时器?

SR1**系列可以编程8个计时器,如果用编程软件V1.7可达10个(编号1 A)。
SR2/3系列可以编程16个计时器(编号1 G)。

网友:
268,问:按钮的防护等级?
XB2, XA2,XB4,XB5一般按钮和带灯按钮IP65, 带防护罩IP66 。
XB6 为 IP65。
XB2-E为 IP40。

网友:
269,问:53-14三功能接线端子是指哪三种功能?

三种功能指在AB1 TR*系列三功能接线端子的单片端子上具有保护接地、中性线、相线直通三种4mm2接线端子。接线方式全部采用螺钉紧固。一般用于小功率负载的配电。

网友:
270,问:53-12RXZE1M2C与RXZE1M4C的尺寸、端子编号

RXZE1M2C RXZE1M4C
长:75mm 75mm
宽:22mm 29mm
高:30mm 30mm
此外,端子的编号和RXZE1M114是一致的。
注意:RXZE1M2C与RXZE1M4C的触点容量是7A,并且与RXZE1M114一样无法安装RC阻容吸收等附件。

网友:
271,问:51-7如何选择一款应用于MODBUS通讯场合又有液晶屏指示的TESYS U产品?

首先明确如果选择液晶屏指示产品,我们只能选择DC24V的供电线圈,选型按照如下原则:
计算电机电流,选择动力底座;
根据热保护范围选择液晶屏的多功能控制单元;
MODBUS通讯模块:LULC031;
线圈预接线模块:LU9BN11C或者LU9MRC;
其他通讯附件;
举例:客户选择具有可逆功能的AC380V,0.3KW电机,液晶显示,上MODBUS网络的配置:(1)可逆动力底座:LU2B12BL;(2)液晶屏:LUCM1XBL;(3)MODBUS通讯卡:LULC031;(4)线圈预接线模块:LU9MRC;(5)其他通讯附件:需要集线器LU9GC3(每8个TESYS U站点就近安装1个)或者采用T-接头方式VW3A8306TF03(每个TESYEU站点1个);以上两种方式均需要根据组网系统全盘考虑数量。

网友:
272,问:54-3 客户询问TesysU控制单元,原型号为LUTM,SAP中无此型号,而只有LUTM10BL和LUTM20BL,它们有何区别?

LUTM不是一个完整的型号,就像LC1D只是接触器的一个笼统代称而已,LUTM10BL和LUTM20BL才是完整的产品型号。具体选择见下表。

网友:
273,问:53-1Tesys u产品中通信模块LULC032与LULC031的区别?

LULC032是LULC031的升级版本,LULC031只有一个离散量输出,LULC032增加了两个离散量输入点,其他功能不变。

网友:
274,问:三级热过载继电器缺相保护说明
这里的缺相保护与一般人的想法不同,并不是一缺相即保护。LR2-D系列三级热过载继电器提供10A级保护。根据其脱扣曲线,当一相电流为0,另两相电流不大于过载继电器设定电流值时,过载继电器不动作。仅当一相电流为0,另两相电流为1.15倍过载继电器设定电流值时过载继电器动作,而动作的延时小于2小时。

网友:
275,问:LR2-D4 系列产品可否独立安装?
不能。

网友:
276,问:关于电子过流继电器LR97D的使用?

a.触点状态:
当线圈A1、A2不通电时,其常开点打开、常闭点也打开;当线圈A1、A2通电时,其常闭点闭合、常开点处于开状态;出现故障触点动作
b.复位方式:
手动模式、电气模式、自动模式(固定120s)。手动/自动的复位方式可以通过指拨开关进行选择
c.保护方式:
通过指拨开关进行选择单相/三相电动机保护方式
如果是单相电机,电机接任意两相都可以,建议使用1、3相。
d.预接线模块LAD7C1/LAD7C2:
当继电器与接触器直接插接时,将LR97D的N/C辅助触点直接与接触器相连;但不能再通过电气方式传送脱扣状态信息,这是由于输出触点的95号端子是一个公共端,LAD7C1/LAD7C2接线后无法再引出指示信号
e.预接线模块LAD7C1/LAD7C2只能用于LR97D,不用于LT47

网友:
277,问:51-8热过载继电器有电子式的吗?
有。
Tesys 系列保护元件LR97D、LT47就是电子过流继电器,此类产品适用于起重、空压机等长时间起动的重型负载设备。它可以满足更全面的机器设备保护要求,可以分别设定起动时间、正常运行状态下的脱扣时间等,设置非常灵活。

网友:
278,问:Kir系列三极热继电器如何进行手动/自动复位选择?操作和以前LR2-D***C/N系列的热继电器有何区别?
在Kir系列三极热继电器本体的左侧有一个玻璃罩,打开罩内右侧下面的白色小方块为手动/自动复位选择钮,LRD01-LRD35的热继电器出厂时设置为手动复位,并且有白色盖子保护(上面有浅色的字母H),如果客户需要设置为自动复位,用改锥将白色保护盖挑开即可,但是一旦设置为自动复位,将无法恢复成手动复位!
LR2-D***C/N系列的热继电器本体的右下脚有一蓝色的十字旋钮,这是复位选择器,将选择器上方块状箭头向左旋转对准”H”则系统设置为手动复位,相反操作对准”A”时为自动复位,复位方式任意设定.

网友:
279,问:如何订XB2-B的自锁按钮?
选择一般按钮或带灯按钮,再选一个自锁模块ZB2-Z21C,安装时将自锁模块装在触点与安装座之间。

网友:
280,问:如果热继LR9F7375与接触器LC1F225直接安装,连接处的保护盖板如何选择?

连接处的保护盖板应该选型LA7F703。

网友:
281,问:50-11为什么电容器不能用热继电器保护?

电容器的损坏主要是由于过压或短路所造成,过载影响较小,而热继主要用于电机的过载保护,所以,用热继保护电容不适合。过压保护应由RM4测量控制继电器保护,短路保护建议用快速熔断器。如果客户非要用热继保护电容,建议选择热继的同时加装快速熔断器。热继的整定值 Ir = 1.43 × Q ÷ (1.732×U) 。其中Q为电容Var值,U为电压,Ir为热继整定值。

LT3, LT6综合保护器 (5个问题)
1. LT6产品有几种通讯协议可以使用?
可使用UNI-TELWAY 或 Jbus/Modbus 协议。
2. 为什么0.2-1A 与1-5A的LT6 综合保护器的型号都是LT6P0M005FM?
在LT6P0M005FM上有两组端子, 一组用于0.2-1A, 另一组用于1-5A。
3. LT3*** 与 LT6*** 的区别?
LT3 为温度保护装置,他通过安装在电机内的PTC 电阻来监视电机的温度,一旦温度过高就报警。LT6的功能比LT3功能强得多,它除了温度监视外还对电机的电压、电流、漏电进行监视,并且它还具有通讯功能。
4. LT3-SM00M,在模块不带电的情况下,其常闭触点(95、95)是什么状态?
LT3的常闭点在不上电时是不工作的,处于断开状态。上电以后才是正常的常闭状态。
5. 56-3 LT3SA00M电机保护继电器PTC保护的动作范围是多少?
当接入的热电阻阻值升到2700欧姆至3100欧姆时LT3系列电机保护继电器动作。

网友:
282,问:LR9-D5369与LR9-F5369的区别:

此两种产品的电流设定范围都是90-150A,级别为CLASS10,全部为独立安装,但是有以下不同:

LR9-D5369带有熔芯,LR9-F5369没有熔芯;

R9-D5369可以独立安装在LC1D115和LC1D150接触器的下端配合使用,LR9-F5369可以独立安装在

LC1F115….LC1F185接触器的下端配合使用;

LR9-D5369外型尺寸(宽*高*深)=120*93*119mm,

LR9-F5369外型尺寸(宽*高*深)=115*96*123.5mm;

网友:
283,问:何时选class 10的热继,何时选 class 20的热继?

当电机的起动时间为10秒以下时选class 10的热继,当电机的起动时间大于10秒,小于20秒时选class 20 的热继。

网友:
284,问:热过载继电器有电子式的吗?
有。
Tesys 系列保护元件LR97D、LT47就是电子过流继电器,此类产品适用于起重、空压机等长时间起动的重型负载设备。它可以满足更全面的机器设备保护要求,可以分别设定起动时间、正常运行状态下的脱扣时间等,设置非常灵活。

网友:
285,问:F系列的热继,当客户要求直接安装,是不是都要考虑极间距的问题?是否要选附件?

应该考虑极间距问题,由于LC1F225-330与LR9F7*79的极间距不一致、LC1F400与LR9F7*79/LR9F7*81的极间距不一致、LC1F500与LR9F7*75/LR9F75的极间距不一致,必要时使用LA7F4附件。见样本《Tesys F电动机起动设备》的2/8页型号说明。另外,由于F系列的接触器与热继的高度不同,直接安装时还要订附件LA7-F90*,用于垫高热继,见样本《Tesys F电动机起动设备》的2/9页型号说明。

网友:
286,问:54-1 LR2D**C和LR2D**N是否都有透明盖?

LR2D**C有透明盖,LR2D**N没有透明盖。

网友:
287,问:热过载继电器的选型有哪些注意事项?

1.热继电器的脱扣等级分为:5,10,10A,15,20,25,30。

2.施耐德产品中,LR2D*3**C/N合资厂产品为CLASS 10脱扣等级,LR9-F*3**为CLASS 10脱扣等级, LR9-F*5**为CLASS 20脱扣等级. 施耐德有30脱扣等级产品LR9**(2位字母代码),并且此产品可以设置脱扣等级, 但是在中国不卖。

3.LT6产品的热保护脱扣等级可以调节(电子式)。

4.LR2*C/N热保护继电器在出厂型式试验报告中只对最大/最小值进行监测,中间值不监测。

5.LR2*C/N 热保护继电器的2个进线腿可以拨动,所以可以适配C型和N型接触器。

6.LR9F系列产品不能用于单相保护,LR2*C/N可以

网友:
288,问:如何调整LR2-D***型热继电器?
在LR2-D上有一个标有数字的蓝色旋钮用于设置热继的保护电流;它还有一个标有reset字样的蓝色旋钮用于选择复位方式,向下按再向右旋则为自动复位方式(故障消失后自动复位),向左旋则为手动复位方式,此时此旋钮自动弹起,向下按则热继复位;它上面还有一个红色的stop按钮,向下按则热继的常闭触点断开而常开触点不动作;此外,它还有一个红色的小钮为test钮,用螺丝刀按压它则常开常闭触点全动作。

网友:
289,问:EOCR电子过流继电器LR97D和LT47保护功能的主要区别有什么?

保护功能 LR97D LT47…S LT47…A
起动阶段 正常运行 起动阶段 正常运行 -
缺相 <3S <3S 无效 O-time后 O-time后
转子锁死,机械堵转Imax>3Isetting D-time后 <0.5S 无效 O-time后 O-time后
过载Imax>Isetting 无效 O-time后无效 O-time后 O-time后

网友:
290,问:公司有直径小于16MM的指示灯吗?

有。型号是XVL-A系列,直径为8MM和12MM两种,在SAP中可查到。

网友:
291,问:热继电器有几种安装方式?

热继电器有两种安装方式。一种为与接触器插装的安装方式,另一种为直接独立安装的安装方式。具体方法如下:

与接触器插装 单独安装

LR2-D1*** 直接插装 需加附件LA7-D1064
LR2-D2*** 直接插装 需加附件LA7-D2064
LR2-D3*** 直接插装 需加附件LA7-D3064
LR2-D4*** 直接插装 不能单独安装
LR9-F5*** 需加附件LA7-F901 直接单独安装
LR9-F6*** 需加附件LA7-F901 直接单独安装
LR9-F7*** 需加附件LA7-F902 直接单独安装

网友:
292,问:LR9-F热继电器与接触器如何插装?

LR9-F热继无需任何附件即可单独安装,而若要与相关接触器拼装须订附件。对于LR9-F5*57, LR9-F5*63, LR9-F5*69, LR9-F5*71 附件为LA7-F901,对于LP9-F7*75, LR9-F7*79, LR9-F7*81 附件为 LA7-F902。

网友:
293,问:56-2 LR9-D,LR9-F型电子式热过载继电器缺相时怎样动作?

符合IEC947-4-1标准,缺相时在4s(-20%-+20%)时间内脱扣。

网友:
294,问:LT47电子过流继电器的自动复位是如何工作的?
延迟时间通过调整R-Time旋钮(1~120s)设定。主回路过流动作后,只有过流故障不复存在,且延迟时间也到了,LT47才自动复位。

网友:
295,问:LR2D**C和LR2D**N是否都有透明盖?
LR2D**C有透明盖,LR2D**N没有透明盖。

网友:
296,问:LR9-D,LR9-F型电子式热过载继电器缺相时怎样动作?

符合IEC947-4-1标准,缺相时在4s(-20%-+20%)时间内脱扣。

网友:
297,问:关于电子过流继电器LR97D的使用?
a.触点状态:
当线圈A1、A2不通电时,其常开点打开、常闭点也打开;当线圈A1、A2通电时,其常闭点闭合、常开点处于开状态;出现故障触点动作
b.复位方式:
手动模式、电气模式、自动模式(固定120s)。手动/自动的复位方式可以通过指拨开关进行选择
c.保护方式:
通过指拨开关进行选择单相/三相电动机保护方式
如果是单相电机,电机接任意两相都可以,建议使用1、3相。
d.预接线模块LAD7C1/LAD7C2:
当继电器与接触器直接插接时,将LR97D的N/C辅助触点直接与接触器相连;但不能再通过电气方式传送脱扣状态信息,这是由于输出触点的95号端子是一个公共端,LAD7C1/LAD7C2接线后无法再引出指示信号

网友B:
ATV32变频器MODBUS通讯设定参数:

   MODBUS地址--------------------------1

   波特率-------------------------------------19200

   格式-----------------------------------------8-E-1

用串口调试工具调试ATV32变频器MODBUS通讯时出现以下问题:

1. 修改加减速时间 0110232900020400080006BD2C,再用0103232900021E47执行读取时,发现已有响应01030400080006FBF3,但变频器断电后,2329及232A里的值又回到默认值5秒了;

2.直接给8501置1: 0106213500015238,变频器通讯延时后报SLF1,不知道哪里设置有误;

3.设置内部的多段速,通讯控制8501来实现速度切换,具体设置如下(用中文操作终端面板):

   命令菜单            给定1通道----------MODBUS

                               组合模式------------IO模式

                               命令通讯1设置----MODBUS

   应用功能菜单    2个预设速度-------CD02     相当于RH

                               4个预设速度-------CD03     相当于RM

                               8个预设速度-------CD04     相当于RL

各速度值均按变频器的默认值未改动.

如要高速正转,控制字8501里的值应该为0101,控制字8501里对应信息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复位               RL   RM   RH   反转   正转

执行以下通讯01062135000553FB时,变频器也同样报SLF1,除了上面说到的参数外,还需要设置其他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