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3EDUCPU

楼主(2013-06-06):
我的是WIN7系统,装的GX8.86版本编程软件,为什么无法用USB线和PLC通讯?请大家帮忙解决。

网友A:
三菱公司的官方解释:8.86版本并不基于Win7系统,因此其附带的USB驱动可能在Win7下并不能正常工作,建议根据操作系统版本选用正确的软件,Win7 32位系统选用V8.91或以上版本,64位系统使用V8.98C或以上版本。

临时性的可用解决方案是:从高版本的软件中复制驱动到低版本中使用。

网友B:
建议安装三菱比较新版的软件GX WORK2。。。完全兼容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公司的官方解释:8.86版本并不基于Win7系统,...

谢谢,麻烦你给我一个8.91以上的USB驱动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