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plc 伺服电机

楼主(2013-06-06):
怎么用编码器发出脉冲通过plc来控制伺服电机来实现编码器和伺服电机按一定比例运转请各位大侠教一下。

编码器用手动控制....

请各位会的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找OMRON的CP1H应用实例。

网友B:
 不会,期待高手出现, 我也有一个 CT UNI 系列变频项目要升级,也是不会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C:
PLC高速计数再由PLC输出脉冲控制伺服,硬件要求太高,还不如用PLC控制外部硬件如继电器来选择伺服脉冲是由PLC给定,还是由编码器给定,这样做既简单,又不费硬件,随便买个PLC就可以了。至于比例,再由PLC来选择伺服的电子齿轮。

网友D:
这是两个方向,方案很奢侈,可以省点儿费用,可以不同时使用:

①使用编码器,不用伺服电机;

②使用驱动器+伺服电机,不用编码器;

要求不是太高的话,可以选用第一个方案,费用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