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D和电源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3-06-07):
主板上的HDD和电源指示灯线头掉了,看主板的说明书是JFP2和JFP3,但插头是2孔和3孔的,插座是3插和4插的,试了几次都不行,急人啊!

网友A:
 直接看上面的标志, 或是一个个插上去看看哪个灯光亮就是哪个呀 ?

网友B:
主板上一般都已标识的,看一下,另外指示灯有+-之分的,错了也是不亮的。

网友C:
注意正负极。插反了灯也不亮。指示灯都是发光二极管。

如果还不行的话请把主板的型号或者说明书发上来,以帮助你查找。

网友D:
这种小插头太多了,看着费劲,还是一体化的防插错插头插座好。

硬盘和电源指示灯主板上应该有标示的,拿个强光手电照着看清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