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P指令无法工作

楼主(2013-06-07):
CP1E下 CMP指令 用等于做输出,但是无法工作,不知道问什么?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啊?

网友A:
P_EQ标志位受其他指令影响,因此需要即时判断并处理,而您是使用OUT指令,建议您使用SET指令,这样您可以看到CMP指令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_EQ标志位受其他指令影响,因此需要即时判断并处理,...

谢谢 我知道为什么了 上面有一个警告  影响到了输出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