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看看这样选择干式配电变压器合适不合适

楼主(2013-06-07):
请各位看看这样选择干式配电变压器合适不合适

有一台小日本生产的设备,额定电压200V,总功率大概280kva,需要一台干式自耦变压器作为配电设备,
我选用OGSL-400/0.38/0.2的干式自耦变压器,380v侧三个分接头分别为+5%、-5%和额定分接,电源侧电压为380v,考虑到变压器内部损耗问题,这样选择变压器低压侧可以得到200v的电压吗?另外,我选择的是铝线变压器,它的能效等级满足现行国家规定吗?现行标准是什么啊?

各位大侠有知道的帮忙分析一下啊!

网友A:
可以,自耦三相空冷铝线变压器,但为什么要选用铝线变压器呢?现在常规铜材变压器价格也不高,与普通铜线变压器比较,铝线变压器终究有体积大,散热差的缺陷.如果一定要使用铝线,且通风散热不是非常理想,还是添一个F 吧.OSGFL-400/0.3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