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分尺与plc通信

楼主(2013-06-07):
我想用一个量程0-25.4的千分表测量平台的高度变化,千分表的高度信号送往plc,PLC是三菱的FX3U系列。

请问千分表怎么和plc连接起来呢?

千分表的输出信号是什么信号呢,三丰数显千分表说是SPC数据线,是什么通信协议呢?rs232吗?

谢谢。

网友A:
千分表的输出信号是什么信号呢。。。

只能是模拟信号,送给PLC。。。

网友:
模拟信号精度太低吧?

例如0-25mm对应4-20ma,AD转换器是4096,那么25mm/4096=0.0061mm,千分表变化7个数字plc才能显示一个数字啊。

有没有通过脉冲方式呢?PLC计千分表发出的脉冲数。

网友:
有输出模拟信号的千分表吗?

请帮我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B:
具体问清楚再接,是4-20MA还是电压,SPC是个什么协议,没提说过,要不就是485.

网友C:
这个你得从千分尺厂家的技术支持或资料当中先找到输出接口及协议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