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柜爆炸的问题

楼主(2013-06-07):
某公司电容柜配置为400A刀开关——铜排——10只40A的微断——10只B50C交流接触器——10只16kvar电容器,昨天发生爆炸,1、2、6、7 四只微断上侧的电缆线头炸平,6、7 两只空开A相炸开,1号电容底部被击穿漏油,10只电容均未胀鼓,刀开关下侧铜排对柜体侧板有弧光点,避雷器上有熔点,对开关柜壳体有轻微弧光点(查避雷器未击穿)。1、6两个微断和避雷器的三相电源电缆均在铜排同一处取, 并靠近有弧光点的地方,  2、7两个微断的三相电源电缆在铜排同一处取, 其余完好的微断铜排所取电源点偏离1、2、6、7所取电源点。环境温度约为35度。后侧的低压馈线有355和90kw变频器,该电容柜运行时间7个月。

求各位大神指点分析可能的原因

网友A:
挺惨的啊 !!!!!!!!!

网友B:
我看过比这惨的,还是我亲手操作的。嘿嘿!!!

网友C:
螺丝没拧紧,(估计安装的民工没拧紧螺丝,)我们这前两天也放炮了,就是因为安装和验收马虎,天天过热虚接放了,不过没你惨。

网友D:
电容柜也敢用这种普通微断???

网友E:
不知道考没考虑过谐波放大。

网友B:
不是谐波,就是楼上说的那样,有接触点螺丝没上紧。这是我的实际操作经验,请楼主相信!

网友F:
纯粹接触不良。用接触器遥控开关安全。

网友G:
安全第一啊!顶起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电容柜也敢用这种普通微断???

网友I:
我这边5台电容柜,每月紧螺丝,但是还是会发现有松动的,所以,我觉得是螺丝松动,然后发热导致线头短路,放炮。

网友J:
记得在钢铁厂的时候,每次的检修都要对端子进行紧固。。。

这是每次必须的检修项目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螺丝没拧紧,(估计安装的民工没拧紧螺丝,)我们这前两天...

关民工屁事,你看到是民工安装的?

网友L:
不要出问题就是民工或临时工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不要出问题就是民工或临时工

网友N:
的确是由于螺丝松后放电引起的

网友O:
学习了以后检修可得对电容柜进行螺丝线头紧固

网友P(2016-02-29):
首先我想说1:把微型断路器改成熔断器

                     2:接触器下面可以加上热继电器

                     3:加入三相串联电抗器来保护电容

变压器是多少KV?电容器型号多少,实际的电压和电容还有额定的电压分别是多少?GB50053-94
第5.1.2条 电容器装置的开关设备及导体等载流部分的长期允许电流,高压电容器不应小于电容器额定电流的1.35倍,低压电容器不应小于电容器额定电流的1.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P:
首先我想说1:把微型断路器改成熔断器         ...

 解说的很到位!感谢!

网友Q:
江苏宜兴靠谱,学习。。。。。。

网友R:
电容器用快熔保护能好一点,但是现在的电容器内部保护齐全,发生上图爆炸的原因并不在于短路保护的形式,引起爆炸的原因我分析是谐振过电压造成弧光短路,谐振是变频器引起的,因为90kW变频器是不带进线电抗器的,电容柜也没安装谐波电抗器,当功率因数补偿接近1时,很容易发生谐振过电压,低压陷波器(避雷器)的导通电压阈值最低750V,微断相间很容易击穿(750V高频电压相当于工频几千伏,与频率成正比),所以,建议变频器进线加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