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对电网的冲击

楼主(2013-06-07):
各位大侠们好,最近遇到一个项目,110KW的伺服马达,需要频繁的启动/停止,大概30次/min,这么频繁的启动/停止,势必会对电网造成冲击,请问大侠们,该采取什么措施,确保电网不会被冲击呢,谢谢!

网友A:
  110kV伺服马达额定电流可达200A,当频繁起动,起动电流高达额定电流的5倍以上,引起线路母线电压急剧下降,对电网造成很大冲击。可采用在三相定子绕组串接电阻或电抗的降压启动方法减少对对电网的冲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0kV伺服马达额定电流可达200A,当频繁起...

高速伺服马达不现实的。普通马达可以这样做。伺服马达都有一个伺服控制器,在工作条件容许的情况下,调整加减速时间常数拉长加减速时间减少对电网的冲击。不容许调整时间常数,必要时增加电力容量。

网友:
谢谢两位大侠指点,增加电容补偿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的回复内容: 谢谢两位大侠指点,增加电容补偿怎么样?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伺服控制器可以调节启动电流和时间参数么?假如可以,可以适当考虑,或者是加大前端供电的变压器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的回复内容: 谢谢两位大侠指点,增加电容补偿怎...

 意思是在前段增加一台隔离变压器

网友B:
本身是个伺服控制系统调整拉长伺服加减速时间常数参数,让速度上升控制在范围内,启动电流就会减小很多不就减小冲击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