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摇测配电变压器的绝缘电阻?

楼主(2013-06-07):
   对运行中的配电变压器进行定期预防性试验变压器出现异常现象时,要停电摇测其绝缘电阻,以确定绕组的绝缘是否损坏。通常使用兆欧表按以下步骤进行测试:

1.摇测前将瓷套管清扫干净,拆除全部接地线和引线。

2.使用合格的2500伏兆欧表,摇测时将兆欧表摆平;当转速达到120转/分时,读取15秒和60秒两个绝缘电阻数值,以测出吸收比。

3.摇测时应记录当时变压器的油温和环境温度,以便将各次的测得值换算到同一温度下进行比较。

4.摇测时不得用手触摸带电导体或拆接摇表线,摇测后应将变压器的绕组放电,以防止触电。

   此外,还应注意:(1)对三绕组变压器应测量一次绕组对二、三次绕组以及对地的绝缘电阻,二次绕组对对一、三次绕组以及对地的绝缘电阻,三次绕组对一、二次绕组以及对地的绝缘电阻;(2)在潮湿或污秽地区摇测时,应加屏蔽线。

网友A:
60s时的绝缘电阻值与15s时的绝缘电阻值之比。

测量吸收比的目的是发现绝缘受潮。吸收比除反映绝缘受潮情况外,还能反映整体和局部缺陷。

比值不得小于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