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量安全故事之--FM47指针万用表使用方法

楼主(2013-06-07):
MF47型万用表使用

一,MF47万用表基本功能 MF47型是设计新颖的磁电系整流式便携式多量程万用电表.可供侧量直流电流,交直流电压,直流电阻等,具有26个基本量程和电平,电容,电感,晶体管直流参数等7个附加参考量程.

二,刻度盘与档位盘 刻度盘与档位盘印制成红,绿,黑三色.表盘颜色分别按交流红色,晶体管绿色,其余黑色对应制成,使用时读数便捷.刻度盘共有六条刻度,第一条专供测电阻用;第二条供测交直流电压,直流电流之用;

第三条供测晶体管放大倍数用;

第四条供测量电容之用;

第五条供测电感之用;

第六条供测音频电平.刻度盘上装有反光镜,以消除视差.

           除交直流2500V和直流5A分别有单独插座之外,其余各档只须转动一个选择开关,使用方便.

三,使用方法

         在使用前应检查指针是否指在机械零位上,如不指在零位时,可旋转表盖的调零器使指针指示在零位上. 将测试棒红黑插头分别插入"+" "-"插座中,如测量交流直流2500V或直流5A时,红插头则应分别插到标有2500或"5A"的插座中.

1,直流电流测量

          测量0.05~500mA时,转动开关至所需电流档,测量5A时,转动开关可放在500mA直流电流量限上而后将测试棒串接于被测电路中.

2,交直流电压测量

         测量交流10~1000V或直流0.25~1000V时,转动开关至所需电压档.测量交直流2500V时,开关应分别旋转至交流1000V或直流1000V 位置上,而后将测试棒跨接于被测电路两端.

3,直流电阻测量

          装上电池(R14型2#1.5V及6F22型9V各一只).转动开关至所需测量的电阻档,将测试棒二端短接,调整零欧姆调整旋钮,使指针对准欧姆"0"位上,(若不能指示欧姆零位,则说明电池电压不足,应更换电池),然后将测试棒跨接于被测电路的两端进行测量. 准确测量电阻时,应选择合适的电阻档位,使指针尽量能够指向表刻度盘中间三分之一区域. 测量电路中的电阻时,应先切断电路电源,如电路中有电容应先行放电. 当检查电解电容器漏电电阻时,可转动开关到R×1K档,测试棒红杆必须接电容器负极,黑杆接电容器正极.

4,音频电平测量

         在一定的负荷阻抗上,用以测量放大极的增益和线路输送的损耗,测量单位以分贝表示 音频电平与功率电压的关系式是: NdB=10log10P2/P1 =20log10V2/V1 音频电平的刻度系数按0dB=1mW600Ω输送线标准设计. 即 V1=(PZ)1/2=(0.001*600)1/2=0.775V P2V2分别为被测功率或被测电压 音频电平是以交流10V为基准刻度,如指示值大于+22 dB时可以在50V以上各量限测量,其示值可按下表所示值修正. 量限 按电平刻度增加值 电平的测量范围 10V -10~+22 dB 50V 14 dB +4~+36 dB 250V 28 dB +18~+50 dB 500V 34 dB +24~+56 dB 测量方法与交流电压基本相似,转动开关至相应的交流电压档,并使指针有较大的偏转.如被测电路中带有直流电压成份时,可在"+"插座中串接一个0.1μf的隔离电容器.

 5,电容测量

        转动开关至交流10V位置,被测量电容串接于任一测试棒,而后跨接于10V交流电压电路中进行测量.

6,电感测量

        与电容测量方法相同.

7,晶体管直流参数的测量

         (1)直流放大倍数hFE的测量 先转动开关至晶体管调节ADJ位置上,将红黑测试棒短接,调节欧姆电位器,使指针对准300 hFE刻度线上,然后转动开关到hFE位置,将要测的晶体管脚分别插入晶体管测试座的ebc管座内,指针偏转所示数值约为晶体管的直流放大倍数 值.N型晶体管应插入N型管孔内,P型晶体管应插入P型管孔内.

         (2)反向截止电流Iceo,Icbo的测量 Iceo为集电极与发射极间的反向截止电流(基极开路).Icbo为集电极与基极间的反向截止电流(发射极开路)转动开关Ω×1K档将测试棒二端短路,调节零欧姆上,(此时满度电流值约90uA).分开测试棒,然后将欲测的晶体管插入管座内,此时指针的数值约为晶体管的反向截止电流值.指针指示的刻度值乘上1.2即为实际值. 当Iceo电流值大于90μA时可换用Ω×100档进行测量(此时满度电流值约为900μA). N型晶体管应插入N型管座,P型晶体管应插入P型管座.

          (3)三极管管脚极性的辨别(将万用表置于Ω×1K档)

           ① 判定基极b.由于b到c――b 至e分别是二个PN结,它的反向电阻很大,而正向电阻很小.测试时可任意取晶体管一脚假定为基极.将红测试棒接"基极", 黑测试棒分别去接触另二个管脚,如此时测得都是低阻值,则红测试棒所接触的管脚即为基极b,并且是P型管,(如用上法测得均为高阻值.则为N型管).如测量时二个管脚的阻值差异很大,可另选一个管脚为假定基极,直至满足上述条件为止.

           ② 判定集电极c.对于PNP型三极管,当集电极接负电压,发射极接正电压时,电流放大倍数才比较大,而NPN型管则相反.测试时假定红测试棒接集电极c,黑测试棒接发射极e,记下其阻值,而后红黑测试棒交换测试,将测得的阻值与第一次阻值相比,阻值小的红测试棒接的是集电极c,黑的是发射极e,而且可判定是P型管(N型管则相反).

          (4)二极管极性判别 测试时选R×10K档,黑测试棒一端测得阻值小的一极为正极. 万用表在欧姆电路中,红测试棒为电池负极,黑的为电池正极. 注意:以上介绍的的测试方法,一般都用R×100,R×1K档,如果用R×10K档,则因该档用15V的较高电压供电,可能将被测三极管的PN结击穿,若用R×1档测量,因电流过大(约90mA),也可能损坏被测三极管. 四,技术规范 量限范围 灵敏度及 电压降 精度 误差表示度 直流 电流 0-0.05mA-0.5mA-5mA--50mA -500 mA-5A 0.3V 2.5 以上量限的 百分数计算 直流 电压 0-0.25V-1V-2.5V-10V-50V -250V-500V-1000V -2500V 20KΩ/V 2.5 5 以上量限的 百分数计算 交流 电压 0-10V-50V-250V(45-65-500Hz) -500V-1000V-2500V(45-65Hz) 4KΩ/V 5 以上量限的 百分数计算 直流 电阻 R×1,R×10, R×100,R×1K, R×10K R×1中心刻度为16.5Ω 2.5 以标度尺弧长的百分数计算 10 以指示值的 百分数计算 音频 电平 -10d B~+22 d B 0dB=1mw 600Ω hFE 0~300hFE 晶体管直流放大倍数 电感 20~1000H 电容 0.001~0.3uf

五,注意事项

      1. 万用表虽有双重保护装置,但使用时仍应遵守下列规程,避免意外损失.

          (1)测量高压或大电流时,为避免烧坏开关,应在切断电源情况下,变换量限.

          (2) 测未知量的电压或电流时,应先选择最高数,待第一次读取数值后,方可逐渐转至适当位置以取得较准读数并避免烧坏电路.

          (3)偶然发生因过载而烧断保险丝时,可打开表盒换上相同型号的保险丝(0.5A/250V).

       2.测量高压时,要站在干燥绝缘板上,并一手操作,防止意外事故.

       3.电阻各档用干电池应定期检查,更换,以保证测量精度.平时不用万用表应将档位盘打到交流250V档;如长期不用应取出电池,以防止电液溢出腐蚀而损坏其它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