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高压试验中的吸收比试验

楼主(2013-06-07):
  在同一次试验中,1分钟绝缘电阻值R1与15秒绝缘电阻值R2之比叫吸收比。

  做吸收比的一般是电容式设备,如高压电动机、高压电缆、变压器等,低压电器中也有部分电容式设备。

  对吸收比要求:黄绝缘材料设备R1/R2≥1.5;黑绝缘材料设备R1/R2≥1.3

网友A:
60s时的绝缘电阻值与15s时的绝缘电阻值之比。

测量吸收比的目的是发现绝缘受潮。吸收比除反映绝缘受潮情况外,还能反映整体和局部缺陷。

这个值不得小于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