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烧断了指示灯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6-07):
  看到这个一排接线桩了吧一? 知道哪个是保险丝不 ??

中间有个带红色 LED 指示灯的就是,当保险烧坏了灯才亮,这是什么原因,接线图是什么样的?

网友A:
带电阻的发光二极管和保险管并在一起,保险管正常是发光二极管没有压降不发光,保险管烧坏断路,电压加在发光二极管上就亮了!

网友B:
使用的是保险丝端子

网友C:
肯定亮了,断路了,看着楼主应该是用的魏德米勒的接线端子吧。

网友D:
    带电阻的发光二极管和保险管并在一起,保险管正常是发光二极管没有压降不发光,保险管断路时,电压加在发光二极管上就亮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讲解,学习了,是 PHOENIX 的接线端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带电阻的发光二极管和保险管并在一起,保险管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带电阻的发光二极管和保险管并在一起,保险管正常是发光二...

网友H:
这个玩意如果保险烧断没有指示那不是害人吗

网友I:
自己可以拆一个看看就知道了,有保险丝没有烧坏时相当于把发光二级管与电阻的回路短路掉,分在二级管上的电压很小,发光二极管不足以发光,当断路烧坏时整个电压加在二极管和分压电阻上这样发光二级管发光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自己可以拆一个看看就知道了,有保险丝没有烧坏时相当于把...

网友K(2015-11-23):
还没拆开过,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L:
这个指示灯是提示作用吧,让你可以轻松检查出保险丝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