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 342-5 挂不上IM153

楼主(2013-06-07):
我用CP342-5做主站,为什么IM153挂不上去呢,拖上去就提示:无法在此插入本模块,在此DP主站系统/IO系统中无法插入任何DP从站IO设备。本人新手,求高手解释下!谢谢!

网友A:
当S7-300系统中的CP342-5作为DP主站,下挂IM153-2 模块时,IM153-2只能作为DP主站,而不是S7从站运行。

可以采取通过GSD文件将ET200从站组态进你的系统。随后IM153模块可作为 DP 标准从站运行。

将GSD文件安装到硬件目录中(Tools > "Install new GSD file")。

在更新了硬件目录后您会在"PROFIBUS-DP > Additional Field Devices".中发现DP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