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P直接连接NTMP01

楼主(2013-06-07):
ABB MFP模件直接连接NTMP01端子板,由端子板RS232接口怎么连接计算机,这根RS232  25针插头如何转换为PC端9针RS232接口

网友A:
自己看NTMP01上的端口定义吧

Table PR11-1.  NTMP01 P5 and P6 Pin Assignments PinSignal
1    Protective ground
2    TXD - transmitted data
3    RXD - received data
4    RTS - request to send
5    CTS - clear to send
6    DSR - data set ready
7    Signal ground
8    DCD - primary data carrier detect
20   DTR - data terminal rea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