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动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2013-06-07):
西门子MM440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接线图及参数设置

1.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P0010=30、P0970=1.(大概三分钟)

2.电机参数设置:P0304、P0305、P0307、P0308、P0310、P0311(根据电机名牌输入)

3.设置数字输入控制参数:

P0700=1(命令源选择有端子排输入)

P0701=1(ON正转、OFF停止)

P0702=1(ON反转、OFF停止)

P1000=2(由键盘输入设定值)

P1080=0(电动机运行最低频率)

P1082=50(电动机运行最高频率)

P1040=40(设定键盘设定的频率值)

网友A:
简单,实用,赞一个

有些场合的确就只需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实用,赞一个 有些场合的确就只需这么简单

 明白人!!!

网友B:
上键盘输入频率值是40HZ吗?

网友C:
不错哦,不过看设置,貌似是固定的速度,40Hz.

网友D:
变频器用固定速度,实在郁闷

网友E:
都设为正转模式,把频率设为负值,电机也会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用固定速度,实在郁闷

 也可以用电位器实现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