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脉冲输出

楼主(2013-06-07):
S7-200使用 PT0-MAN脉冲输出,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后,Q0.0与Q0.1都没有输出了,断电后重启也没输出了。监控RUN是接通的,EN是接SM0.0。重新下载程序和数据块后,又可运行一段时间。PT00使用的VB0-VB69,PT01使用的是VB70-VB139。请问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没有输出的话,监控一下Q0.0在软件里面有输出吗?是不是内部逻辑关系导致它不能输出的。以前有过因为传感器干扰导致程序保护,阻止输出的。

楼主:
估计找到原因了,开始问题没说得很清楚,导制没输出的原因是在Q0.0与Q0.1在输出过程中忽然断电,重新上电后没输出。监控了一下SMB66-SMB85  PTO / PWM 高速输出寄存器与SMB166-SMB194 PLS(脉冲)指令 PTO 轮廓表,SMW171 线性轮廓结果寄存器与SMW181 线性轮廓结果寄存器初始值为128,在运行过程中这二个寄存器的值会变为0,同时SMW170 线性轮廓状态字节与SMW180 线性轮廓状态字节变为1。停止后SMW181、SMW171值又会变为128,SMW170与SMW180变为0。正常启动与停止都没问题。只有忽然断电后,重新上电SMW171与SMW181值为0,Q0.0与Q0.1就没输出了。PT0-MAN使用的位置控制向导生成。现在开机赋值一次128给SMW171、SMW181。现在运行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B(2019-03-28):
不顶不行的吧 积分来啦继续学习